speedybee蓝牙连接超时

楼主(2020-04-03):
苹果手机用speedybee自家即插即用的蓝牙模块,可以搜到然后初始化后就连接超时什么原因?换了几个飞控都一样

网友A:
我的F4也是,只能搜到飞控连不上,能用OTG线连安卓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C:
我的安卓也连不上,找到设备后连接。每次都是提示连接超时!

网友D:
同为此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tm f4飞控,4.1.0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