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升降结构改进

楼主(2020-04-03):
1500买的铣床,经过2年多的维修终于可以使用了。由于天生设计不足,许多地方都需要改进,滑台是伞轮传动升降的,但是2根轴都没有轴承,立柱经过转接解决了,但是横轴不好解决,因为不好加工又不是中心孔,不知道轴承座如何固定,请各位大神给指点指点还如何固定,谢谢

网友A:
加个法兰铜套吧

网友B:
虽然我也喜欢动手,但是这种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的事情我是肯定不会搞的,花两年时间搞这个 不如正儿八经买台摇臂铣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也喜欢动手,但是这种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成正比的事情我是肯定不会搞的,花两年时间搞这个 不如正儿八 ...

你说的对,投入太大了,1500买的维修费都超过1000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法兰铜套吧

扎个加法,我已经做了2个轴承座,想直接焊上不知道能行不
来自微站

网友:
确实,年轻时刚进坛,浑身有干劲,找几个废铁就想DIY机床,现在年纪大了,只想买成品机床,时间才是最宝贵的,

楼主:
没有哪位大师有好的方法吗?
来自微站

网友C:
2根轴都没有轴承那是肯定的!手摇需要轴承吗?慢速轴套要比轴承好!插入孔的轴不能用,如果孔圆度、粗糙度很好,直接加工一根轴与之滑动配合,锥齿轮啮合,横轴锥齿轮端靠锥齿轮定位,锥齿轮后部靠垫圈调整间隙,末端加套、螺钉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根轴都没有轴承那是肯定的!手摇需要轴承吗?慢速轴套要比轴承好!插入孔的轴不能用,如果孔圆度、粗糙度 ...

你是行家,原来的结构就是你说的那样。原来立轴是一个铜轴套加的垫片,横轴就是你说的结构,前面是伞轮定位,中间是一个垫片,手轮端是靠销钉固定定位。我把立轴加了一个轴承座,上端是一个深沟轴承加一个推力轴承,我想把横轴两端各加一个深沟轴承,轴承座已经做好就是固定方式没想好,有2个方案,一是准备直接把伞轮端的轴承座直接焊在轴套上,手轮端做一个套子把轴承座焊在套子上,套子用销钉固定,2是两边都做套子,把轴承座焊在套子上。套子靠销钉固定。准备在横轴加一个步进电机能够电动升降。
来自微站

网友C:
咱们现在就是探讨加深沟球轴承的意义,如果你加装自动进给可以考虑加轴承,不加自动进给加轴承没有必要,自己给自己增加工作量。手摇不要轴承,装一个压配式油嘴子,加稀油润滑,一班一次。你自己考虑吧。但提醒下:必须要有锁紧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们现在就是探讨加深沟球轴承的意义,如果你加装自动进给可以考虑加轴承,不加自动进给加轴承没有必要,自 ...

必须要有锁紧机构---请问指的是哪里,我这个加轴承是为了以后改成数控的。还有你说的压嘴油壶我是考虑弄一个,可是思考了许久没弄明白,油路如何弄,大师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主轴插入是的样子

主轴插入是的样子

首轮端口的样子

首轮端口的样子

这是伞轮端口的样子,也不是中心孔,由于不好加工,准备做一个轴承座,在做一个套子,用套子固定再把轴承座 ...

这是伞轮端口的样子,也不是中心孔,由于不好加工,准备做一个轴承座,在做一个套子,用套子固定再把轴承座 ...

手轮端,想加个深沟轴承,但是由于不是中心孔,不知道如何固定

手轮端,想加个深沟轴承,但是由于不是中心孔,不知道如何固定

这是原来的轴,与机床整体的轴套配合度挺好

这是原来的轴,与机床整体的轴套配合度挺好

伞轮端原来的样子,想在这里加一个深沟轴承

伞轮端原来的样子,想在这里加一个深沟轴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必须要有锁紧机构---请问指的是哪里,我这个加轴承是为了以后改成数控的。还有你说的压嘴油壶我是考虑弄 ...

首先更正你对我的称呼,我不是什么大师啊!我们都是共同爱好走到一起来了,相互之间交流罢了.....
铣床升降台都要有锁紧机构,不然加工时会动的!
你若不用轴承,就得加油嘴子,你的现状定了油槽必须在轴上车一道封闭螺旋沟。
你说要改数控,你这升降接口处伺服电机都装不上!
加轴承,由于不知道孔及外径尺寸,不能确定,但肯定你得拆下来上镗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更正你对我的称呼,我不是什么大师啊!我们都是共同爱好走到一起来了,相互之间交流罢了.....
铣床 ...

只要比我强的,都是大师。我的铣床是成品铣床,本来已经清洗装配好了,但是使用时发现滑台有让刀,拆下后发现是滑台丝杠问题,原来丝杠没有轴承都是套子,我把XY轴都加了轴承,燕尾斜铁用油石磨了一下,就是滑台升降不好弄,立柱丝杠伞轮端,加了一个6203的深沟轴承和一个推力轴承,就是横轴不好弄,原来的轴与轴套配合度还不错,不准备换了。伞轮端轴套外径是42左右,手轮端外径是47毫米,但是都不是标准的园。准备做2个卡固,把外园打磨一下安上卡固,再把轴承座焊接在卡固上。改数控后,准备把步进电机安装在首轮的位置,用同步轮传动。
来自微站

网友D(2020-12-29):
引用 楼主:
只要比我强的,都是大师。我的铣床是成品铣床,本来已经清洗装配好了,但是使用时发现滑台有让刀,拆下后 ...

丝杆固定,螺母上加轴承,转动螺母升降。

楼主(2022-05-10):
引用 网友D:
丝杆固定,螺母上加轴承,转动螺母升降。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E:
sun1129中尉所言极是。低速重载部位用铜套比轴承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un1129中尉所言极是。低速重载部位用铜套比轴承高级。

我想加2个气弹簧,不知道加完后还是不是算重载,为改数控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