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山寨ar6100接收机的帮我看看

楼主(2020-04-03):
ar6100接收机对频成功,可以使用
但指示灯有时常亮,有时不停闪烁
大家有遇到过吗?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总感觉有问题

网友A:
一样问题,飞普通固定翼没失控过!!!!!!!!!

网友B:
第一次上电是常亮,第二次闪烁

网友C:
DSM2协议的就这样的,提示你曾经断过信号;DSMX的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问题,飞普通固定翼没失控过!!!!!!!!!

看来不是个别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上电是常亮,第二次闪烁

对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2协议的就这样的,提示你曾经断过信号;DSMX的就不会。

lz搜索了官方说明书,真是你说的这样ar6100接收机有种断电重连技术
当接触不良导致意外断电,或电压低于3.5v,led会闪烁提示用户检查原因
但人为断电也会导致led闪烁,并造成低电压报警失效,这点有点不爽
不知道led恢复常亮的条件是什么

原文如下:
QuickConnect™ With Brownout DetectionYour AR6100/AR6100e features QuickConnect with Brownout Detection.
• Should an interruption of power occur (brownout), the system will reconnect immediately whenpower is restored (QuickConnect).
• The LED on the receiver will flash slowly indicating a power interruption (brownout) has occurred.
• Brownouts can be caused by an inadequate power supply (weak battery or regulator), a looseconnector, a bad switch, an inadequate BEC when using an electronic speed controller, etc.
• Brownouts occur when the receiver voltage drops below 3.5 volts thus interrupting control as theservos and receiver require a minimum of 3.5 volts to operate.

How QuickConnect With Brownout Detection Works
• When the receiver voltage drops below 3.5 volts the system drops out (ceases to operate).
• When power is restored the receiver immediately attempts to reconnect to the last two frequenciesthat it was connected to.
• If the two frequencies are present (the transmitter was left on) the system reconnects typically about4/100 of a second.QuickConnect with Brownout Detection is designed to allow you to fly safely through most shortduration power interruptions, however, the root cause of these interruptions must be corrected beforethe next flight to prevent catastrophic safety issues.
Note: If a brownout occurs in-flight it is vital that the cause of the brownout be determined andcorrected.

网友:
一般是常亮
遇到过闪烁但有信号 也会觉得有点不放心
感觉AR600接收机可靠一些

楼主:
另外测试了下,3.5v闪烁报警貌似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