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 F4U 起落架

楼主(2020-04-03):
有哪位朋友成功改造或者替换蓝箭 f4u 的起落架吗?原厂的好像不结实,现在想换一个,能给点意见吗?谢谢

网友A:
放心大胆的飞。起落架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大胆的飞。起落架没有问题。

我从闲鱼收的,卖家说起落架收放经常卡住,您没遇见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可以用FMS的替代。效果不错

网友B:
原产起落架是不行,经常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产起落架是不行,经常卡住

您能给个具体的型号吗?我不知道该选fms哪款起落架,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给个具体的型号吗?我不知道该选fms哪款起落架,万分感谢

这个

网友:
其实换电子收放就够了,起落架不用换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型号

就是说蜗杆不用换,光换个收放?
这款机90度旋转的效果是由蜗杆决定,换个收放不影响90度旋转,是这个意思吗?

您已经在蓝箭f4u上使用并测试过了吗?

再次感谢

网友:
收到轴那里上点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型号

对,FMS海盗也是旋转90度,就是用它的收放,起落架还是蓝箭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型号

我们朋友用过,但是可能要扩孔,你可以问一下蓝箭的老板,问一下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朋友用过,但是可能要扩孔,你可以问一下蓝箭的老板,问一下尺寸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