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功放还是小黑羊?请用过的大佬指教

楼主(2020-04-03):
目前主要玩5寸和3寸涵道,五寸主要是在空旷的野外转一转,涵道主要是在公园里跑跑路线,不涉及到穿楼,因为本身现在有两个接收机了,如果再上小黑羊现有这俩接收机就没用了,上功放可以把现有的接收机继续使用,所以有点纠结!

想问一下各位,我是上功放好呢,还是小黑羊好呢

另外问一下,这个功放4w,对其他飞手是不是有影响?

楼主:
我用的是jumper t16,因为同时还玩固定翼,所以想功放是不是对固定翼的遥控也没你也有提高,所以有所纠结

楼主:
我用的是jumper t16,因为同时还玩固定翼,所以想功放是不是对固定翼的遥控稳定性有提高,所以有所纠结

网友:
小黑羊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小黑羊贵在接收机上了。

网友A:
垃圾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功放

用过?

网友:
还是高频头吧,黑羊省心

网友B:
我是功放和r9m都用,穿越机用的功放,固定翼fpv用的r9m

网友:
黑羊+1,关键不是什么牌子,关键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功放和r9m都用,穿越机用的功放,固定翼fpv用的r9m

兄弟你用的哪个功放啊,多大的功率?功放飞穿越机怎么样?我的在路上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用的哪个功放啊,多大的功率?功放飞穿越机怎么样?我的在路上呢

大力内置功放,我都是近距离飞穿越的,不飞远,所以感觉不出来,但是我也用来飞过固定翼,原装3公里,加了功放8公里,换个天线还能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内置功放,我都是近距离飞穿越的,不飞远,所以感觉不出来,但是我也用来飞过固定翼,原装3公里,加 ...

哦哦,我买的这个锐鹰功率更大一些,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在14sg上加了大力的功放

网友:
用过功放,4公里距。

网友:
用R9M吧~不错的

网友:
自己玩时开功放,和模友一起时就不用功放。400的图传丢图像控也不丢,再高功率的图传没用过不太清楚了,一般就飞飞树林子和空旷的地方,功放其实可有可无,毕竟都是先丢图传。

网友C:
功放不能用 污染信道 也远不了多少 被无线电检测车抓到麻烦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不能用 污染信道 也远不了多少 被无线电检测车抓到麻烦就大了。

好的,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