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22改减速尾桨测试

楼主(2020-04-03):
一般来讲,100级小飞机尾桨都是空心杯直驱或者无刷直驱,但是这样尾桨效率相当低,尾桨功率基本要2-3w。所以我测试了一下用减速组带大直径尾桨,估计1w不到。先是带75mm普通桨叶

减速器是淘宝上常见的716减速组,齿比9:46。
测试可以提高16%续航,但是使用大电池时,最后低压时会出现动力不足。
第二种是剪的85mm桨,减速组一样

这个直径已经超过主旋翼的1/3直径了,基本是极限直径
续航增加15%,同时使用大电池时也可全程飞行。

总结一下
一,这种方法还是有可行性,但是要注意减速比,我这个减速比过大了。
最佳应该是3-4之间,使用75mm桨。
如果使用55mm桨,应该在2-3之间。
二,减速组会减少尾桨的响应速度,但是调整参数后可以改善,问题不大。

三,大桨具有更大的转动惯量,在转数变化较大时会产生较大的俯仰力矩,这个现象在油门变化时比较明显。
总体上如果使用75mm及以下的尾桨,二三点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由于我这没有合适减速比的减速组,我还是换回了716电机加45mm尾桨的方案。

网友:
华科尔06尾巴停产了

网友:
这想法
这动手能力

网友A:
感觉不如直接拉长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如直接拉长尾管

拉长也行,但是样子就不好看了

网友B:
这样尾巴会重不少呀,会不会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尾巴会重不少呀,会不会金鱼尾

差不多重1g,用75mm桨悬停没有金鱼尾,只有机动的时候会有点晃,85mm桨会有一点。

网友:
大佬,能不能出个各电子部件详细的接线图

网友(2021-04-16):
大佬、我跟你一样的罗盘、接完线、罗盘没数据、求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