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改遥控开关

楼主(2020-04-03):
9克舵机做遥控开关

楼主:
铜皮间塑料片绝缘,尼龙螺丝固定。支架用角铝制作。还需改进。还需要加装一个壳子,以保护簧片

楼主:
给电动O艇冷却泵用的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这个非常好

网友:
这设计易误触

楼主:
就是的,所以,需要一个壳子

网友A:
机械级改装。。。
电路级改装给H桥之后加个运放和功率管就能实现。

网友:
舵机控制一个微动开关,还可以多控!!!!

网友B:
搞成转盘式更好!只是建议!

网友C:
用鼠标里的轻触开关 不是更好

网友:
触点电阻太大,最好用接触器(继电器)上的镀银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鼠标里的轻触开关 不是更好

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级改装。。。
电路级改装给H桥之后加个运放和功率管就能实现。

电子技术是外行啊

网友:
我上大学的时候·用单片机吧一路比例通道扩展到16个开关,通过测量脉宽实现的·

网友:
这是机械式的开关,性能不稳定还费电,建议用电子开关,某宝上有成品。

网友D:
不错,我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我用的这个。

是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成转盘式更好!只是建议!

感谢提醒。转盘式的可以多触点,用旋钮控制。可以实现一通道控制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