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OSD供电电路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0-04-03):
用的APM,单排6针这一侧接线如图二,由APM供电。
双排六针这一侧,也就是摄像头图传这一边。

根据泡泡老师的视频说  线路板上括号里面两个触点没有焊死 就分别由左边5v输入供电,右边12V输入供电。

但是疑问来了,我左边供电的时候 右边那一部分灯也亮,但是由于电压太低工作不了。但是右边12V输入连上后,左边也有电压,而且连APM都一起供电了。摄像头图传均能正常工作。这是啥子情况?

我应该断开osd上那个点让两边分别供电保证稳定啊? 泡泡老师视频不是特别清楚,所以 我理解的2个焊点有偏差吗?

网友A:
我的和你一样情况,apm的osd用起来挺麻烦的,我之前丢的那架飞机地面上可以正常显示,上天它就没有了,各种供电都试过

网友B:
其实只需要12v那边供电

楼主:
你这12v这边供电了,但是连飞控那边是不是就接了2根线 把红线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一样情况,apm的osd用起来挺麻烦的,我之前丢的那架飞机地面上可以正常显示,上天它就没有了,各种 ...

我才发现 正面大括号里面的两个焊点是连接的 跟泡泡说的一点也不一样 2个焊点下面有条印的线 把那个线切断才能跟泡泡说的一样 左边5v 右边12v同时供电

所以 只需要12v那边连上正负极 也就是由图传发射供电 连apm那头只需要2条线 没有红线 有数传的话 没数传还得多一条 反正不接5v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需要12v那边供电

你说的对 接收机的5v红线需要挑掉 不然容易烧 不过我这个也这么接了 没烧 说明不是瞬间就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12v这边供电了,但是连飞控那边是不是就接了2根线 把红线挑了?

是的
连接飞控端的那端 我只接了gnd-RX(飞控tx-osd r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连接飞控端的那端 我只接了gnd-RX(飞控tx-osd rx)

哦哦 那就跟我一样了 不过我用图传发射接3d电源,然后测了 一下到osd的电压,只有10.7v左右,电压低不低?

网友C:
看照片那个焊点下面PCB直接连上了,要分看供电的把那铜皮刻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那个焊点下面PCB直接连上了,要分看供电的把那铜皮刻断

对 是连上了,只不过有必要分开吗 我现在是直接把左边接飞控的红线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