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只想手动飞航线怎么设置

楼主(2020-04-04):
飞3寸函道机,想手动飞航线,不做3d动作,请问怎么设置可以限制这种翻滚,我主要是考虑别因为着急拨杆太大导致翻车,因为目前不会翻滚等动作,这样设置限制后可以稳妥一些,请大佬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模式里有萌新限制手动角度的选项,可以限制最大倾角,记得打开加速度计才有这个选项

网友:
自稳不就可以了

网友B:
萌新模式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里有萌新限制手动角度的选项,可以限制最大倾角,记得打开加速度计才有这个选项

请问在在模式里面选择吗?对应的是哪个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萌新模式打开

请问在在模式里面选择吗?对应的是哪个选?

网友:
用的是哪款函道,也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ro trainer

兄弟,这个打开后,手动模式下,最大倾角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打开后,手动模式下,最大倾角是多少?

可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的

不会啊,如果打开这个默认就行吧,pid我都没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如果打开这个默认就行吧,pid我都没动过

自己找一下啊,好像就在pid界面里

网友:
把rate调到45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