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个动力头咋就这么难

楼主(2020-04-04):
捡了一个蜗杆减速机 想利用一下 拆掉旧轴承 一边内径是37mm一边是32,买了6201Z和6301z NSK的滚珠轴承 内径都是12mm的,

这头后来又加了一个轴承

一个775大小的无刷电机 想利用起来

备用电机方案 如果如果力量不够就换这个大的无刷电机
接下来就是选择主轴,第一次定做了二个er主轴,

收到货却是这样的整个光杆司令 怎么用?还好给退货了,问了几家定做主轴的价格吓人,没办法只好选择er主轴

竟然能够顺滑的来回抽插?退货!再买 这不 刚收到 打开一看我就知道他们发错货了c12er11的 给我发错成c16的了,

一个筒夹 一边薄一边厚 这样也行?哎 我太难了……

楼主:
发完帖 我回想一下 第一次定做的轴 是我对机械产品理解不够 B10的锥度头是没有12mm粗的 汗

网友A:
er延长杆都是负公差,可以用圆柱固持胶填充超差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延长杆都是负公差,可以用圆柱固持胶填充超差部分

不能紧配嘛?

网友:
除非定做

网友:
玩机械不难,玩高精度机械很难!

网友:
呵呵,对你来说是很难,看你画的轴图就知道!边玩边补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完帖 我回想一下 第一次定做的轴 是我对机械产品理解不够 B10的锥度头是没有12mm粗的 汗

淘宝有卖的JT0 B10轴,直径10mm  12mm的

网友B:
先是发现搞轴难,然后发现联轴器也很难,电机座更难,找个电机当动力轴安逸了,抱座夹头都容易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是发现搞轴难,然后发现联轴器也很难,电机座更难,找个电机当动力轴安逸了,抱座夹头都容易买。。。

是的 想想还是直接买个er夹头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想想还是直接买个er夹头算了

捣腾起来发现,能动起来比精度重要

网友:
论坛有个拾柴为宝手艺不错,做主轴一流的

网友:
以前看着老前辈马在草原的帖子做的动力头和这个差不多,随便装上的打表就是一个丝以内,前几天从淘宝上拍了一台v210小机床到家直接打表,用的是10公分长的校验14个丝,真的是惊到我了,我已经拆成散件了,重新调整重新刮托板,买机床的不要看销量不要看视频一定要让他们给你拍小视频打表,一个小拖把左高低相差11丝3400块就当闹着玩了,现在的这小机床和我前10年拍的那种小仪表床的做工精度差太多了,不说了,继续刮刮刮刷刷刷,哈哈哈,

网友:
自制主轴之类贴坑了很多人,最后倒是学到了经验。这经验就是---------这么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