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天空段

楼主(2020-04-04):
两架飞机,同样设置天空段录像1080p,
一架天空段录出来的视觉显示大,但有些模糊。
一架天空段录的显示小,比较清楚。但是总是慢镜头。
为什么同样的设置,电脑上播放显示大小不同呢?
一个录像一直是慢镜头,这个在哪儿设置可以正常录像?

之前天空段录像总是会自己断,了解后是卡不行,买了两个新卡,天空段录像正常了。
但是眼睛端的卡起飞前显示录像,起飞后就只有天空段录了,眼睛端就不录了。眼镜里我设置的是同时录啊。。。。

网友A:
是不是4k你电脑配置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4k你电脑配置不够

dji 天空段录不了4k,我iMac 电脑应该够吧

网友B:
是不是接的转接器接电脑看的?拷贝到硬盘上去试试,有可能是usb口的传输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的转接器接电脑看的?拷贝到硬盘上去试试,有可能是usb口的传输速度不够。

两张同样的卡,两架同样的飞机,眼镜里同样的设置,卡也换着试了。另一个架飞机好着,一架飞机录出来就是慢镜头。。

是不是只能说明是飞机设置的问题呢。飞机哪儿还能设置录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