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轻木机问题

楼主(2020-04-04):
一直没有想明白 ,下单翼的飞机机翼和机身怎么连接的,轻木机。

网友:
可以和上单翼一样,有的皮筋绑,有的用螺丝上。

网友:
有插销+螺丝连接机身

网友:
看到你的问题,也想到了10年前的自己,玩航模最苦逼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玩,身边没有大神带着,很多时候一个屁大的问题都搞不明白

楼主:
插销加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销加螺丝

对的……一般是机翼前面有个销子,插进机身,机翼后面俩螺丝,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