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压力很小

楼主(2020-04-04):
500毫升的锅炉,加了半锅的水,用无水酒精加热,产生的水蒸气感觉压力很小,没法驱动蒸汽机,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水蒸气的压力呢?

烧水的视频:

网友A:
加满锅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满锅水

加满了喷出来的是水而不是蒸汽

网友A:
不过是不是在做功之前,应该先密闭系统测一下泄压阀的启闭呢?
按照我门外汉拍脑袋的想法,还需要一个压力阀门,不是气缸直通锅炉的,工业上不是有超临界火力机组么,不限压怎么到得了超临界。

网友:
是不是小马拉大车,锅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是不是在做功之前,应该先密闭系统测一下泄压阀的启闭呢?
按照我门外汉拍脑袋的想法,还需要一个压力 ...

可能还需要一个限压阀门来调节压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还需要一个限压阀门来调节压力。

压力和流量是一对矛盾,如果在燃料效率不够的情况下,通过限压把压力弄上去了,流量就会下来。

网友B:
酒精燃烧的热量实在是太小了,酒精喷灯都不行。压力小多数是火力不够大吧,老外做蒸汽机很少用酒精的,除了燃油/燃气喷灯之外可以试试那种露营用的固态燃料

网友:
确实应该用大火力来加热,而且最好均匀受热,等一部分水完全变为蒸汽,再开闸,压力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和流量是一对矛盾,如果在燃料效率不够的情况下,通过限压把压力弄上去了,流量就会下来。

应该在蒸汽机进气管路上装个限压阀,这个锅炉蒸汽流量比较小,通过限压阀来增大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酒精燃烧的热量实在是太小了,酒精喷灯都不行。压力小多数是火力不够大吧,老外做蒸汽机很少用酒精的,除了 ...

百度了一下,99%的酒精外焰温度在400-500度,火力应该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99%的酒精外焰温度在400-500度,火力应该不小。

哈哈,温度和热量又是一堆似是而非的双胞胎。想想煤气灶的大火小火就知道了,同样的燃料,流量大小就决定了热量多少。

网友:
在蒸汽出气口加装一个阀门,最好再装一只压力表,烧水的时候把阀门关闭,等到压力表显示有压力了,打开阀门就有高压蒸汽出来驱动做功了.

网友C:
锅炉外面要保温,不然热量损失太多,蒸汽量不足。。。

网友:
你的管道太长了,水蒸气出来就冷凝成水了,自然就没了压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一下,99%的酒精外焰温度在400-500度,火力应该不小。

理论上气体打火机外焰温度能达到1300度,打火机就能当焊炬割炬了?想想为什么户外炉具不是燃气就是燃油。再想想店家为啥特地关照燃油炉不要用酒精,酒精炉基本上只能给茶壶保温用,烧饭做菜估计都烧不熟。

网友:
锅炉太大灯太小。

网友D:
用压力锅烧水,接口换一下即可!自己做有点难度可能还不安全!

楼主:
做了个阀门,可以调节压缩气体的流量,控制蒸汽机的快慢,不知道接蒸汽锅炉行不行,明天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气体打火机外焰温度能达到1300度,打火机就能当焊炬割炬了?想想为什么户外炉具不是燃气就是燃油。 ...

我这个锅炉就是用打火机气体焊的,不能再用打火机气体来烧水,会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压力锅烧水,接口换一下即可!自己做有点难度可能还不安全!

我也想过买一个小高压锅来改,肯定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锅炉外面要保温,不然热量损失太多,蒸汽量不足。。。

对٩(๑^o^๑)۶,不光是锅炉管道也要保温。

网友E:
1:锅炉耐压要够
2:含水蒸气要通过排管进行二次加热
3:锅炉及蒸气外管保温。
4:配置压力表,安全阀,临界压力阀(和安全阀相近,泄气值低于安全阀)
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1:锅炉耐压要够
2:含水蒸气要通过排管进行二次加热
3:锅炉及蒸气外管保温。

专业!

楼主:
锅炉是0.3mm黄铜片焊接的,比易拉罐厚,耐压应该可以,安全阀和临界阀也是用铜铝铁焊的,强度还是可以,差一个压力表,原来想装的,为了简化程序暂时不装,管道用铜管直接连接最好,实验暂时用胶管。

楼主:
今天又点火试了一下,加了限压阀,压力还是没什么变化,还是一样。

网友F:
用电,先看看要多大功率才能跑起来。电好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先看看要多大功率才能跑起来。电好计算

用电可以转起来,可能是锅炉小了,产生的蒸汽量不够。

网友:
这么喜欢和我杠那你开心就好

网友G:
配服楼主胆挺肥的,建议学习一下锅炉原理,参照23楼所说的几项要求去做好每一项。
0.3mm铜皮做锅炉?蒸汽管用塑料软管?真敢想的。
操作要这样:先关闭出汽阀,蒸汽压力表达到预定要求,比如0.4Mpa,然后开启出汽阀驱动蒸汽机,不然压力是上不去的,所有阀门都是要求很高的,就算是模型,至少1Mpa不泄漏吧。
回热管有做吗?这是很关键的,没它压力休想上去。
0.3厚的铜皮是不能做锅炉的,出汽管要用铜毛细管,出汽阀用针阀,锅炉用木条围着扎起来,既保温又防爆,不然,你是很危险的。
锅炉是随便玩的?那怕是模型。

网友:
锅炉是压力容器,安楼上说的做吧。
另外,非金属管不行,受热膨胀减低蒸气压力。
锅炉建议最低4-5毫米壁厚铜管4寸直径。铜焊封口。总之锅炉越大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是不是在做功之前,应该先密闭系统测一下泄压阀的启闭呢?
按照我门外汉拍脑袋的想法,还需要一个压力 ...

是的

网友:
看你这么粗糙的锅炉,可以想象你对动力锅炉的基础结构非常不了解啊

楼主:
第一次做锅炉,对锅炉的原理了解不多,本来打算偷懒做个简单的,看来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配服楼主胆挺肥的,建议学习一下锅炉原理,参照23楼所说的几项要求去做好每一项。
0.3mm铜皮做锅炉?蒸汽 ...

从用锡焊这点就已经看出基本不行了。不过0.3的铜皮用的是锡焊的话也承受不住多大压力就会开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锅炉,对锅炉的原理了解不多,本来打算偷懒做个简单的,看来是不行。

也算因祸得福,一个茅坑炸DAN炸出好多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服楼主胆挺肥的,建议学习一下锅炉原理,参照23楼所说的几项要求去做好每一项。
0.3mm铜皮做锅炉?蒸汽 ...

楼主:
去某宝买个59元的小压力锅,再买几个专业的阀门、压力表、温度计来改装一下做个实验锅炉是最快速、安全、简单、实用的方法,成本可能不到200块。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锅炉加上保温。不加保温,热量都散发到空气里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H:
你做的是锅,不是锅炉,没有什么压力的。

网友:
电厂汽轮机的蒸汽温度可以点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做的是锅,不是锅炉,没有什么压力的。

有压力就危险了

网友:
30楼说的很对。先不说安全性,您这锅炉内部结构太简单,燃烧产生的热量流失太多,热效率不足,内部增加毛细管烟道,上部增加一个烟室。此外,蒸汽没有二次加热变成过热蒸汽,容易冷却凝水,压力怎么够?可以增加过热管来二次加热蒸汽,使之变成过热蒸汽,增加蒸汽的压力。

网友I:
你这哪里是锅炉    分明是茶壶  :))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哪里是锅炉    分明是茶壶  :))

笑死我了。。。
另外楼主我看过蒸汽机车的锅炉外面是一个大圆筒,里面有很多细管子的

楼主:
用来推动船模蒸汽机的锅炉不能做得太复杂,只能使用简单的蒸汽锅炉,燃料用普通的液态或固态酒精,能提供半小时左右的蒸汽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去某宝买个59元的小压力锅,再买几个专业的阀门、压力表、温度计来改装一下做个实验锅炉是最快速、安全、简 ...

高压锅 用酒精灯烧火力够吗?  蜂窝煤炉可以考虑下 不贵

不知道你的模型船载重有多少 上些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压锅 用酒精灯烧火力够吗?  蜂窝煤炉可以考虑下 不贵

船还没做好,打算做个蒸汽锅炉,用三个酒精灯烧火,大概要能烧20分钟左右

楼主(2020-05-08):
这个锅炉不错,准备照它的样子做一个,已经买好了3mm的黄铜管和2mm黄铜板,燃料是烧固体酒精,一锅水可以烧半小时以上。

网友J:
这种锅炉里面是什么构造?不会是简单的一个铜管吧?还有就是千万不能用锡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锅炉里面是什么构造?不会是简单的一个铜管吧?还有就是千万不能用锡焊了。

感觉就是一根铜管,下面是铜皮围起来的炉灶,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J:
这样的锅热效率太低,内部那些什么火管水管如果不好做,至少也要在底部外面加一些翅条来增加吸热面积,像古代CPU散热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锅热效率太低,内部那些什么火管水管如果不好做,至少也要在底部外面加一些翅条来增加吸热面积,像古 ...

模型锅炉本来就不大,加烟管水管就装不了多少水了,锅炉的结构也会变得复杂。

楼主:
买了90×2×200mm的铜管和2mm的铜板,准备焊个小锅炉。

网友J:
两端盖要像锅底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端盖要像锅底那样。

把2mm的铜板敲成锅底那样比较困难,直接平板焊上去应该问题不大,省很多事。

网友:
难道不用单向阀??蒸汽会逆流!!研究下火车用的吧!

楼主:
锅炉的压力比外面大,蒸汽应该不会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