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机发烫

楼主(2020-04-04):
刚组的牙签机,卡曼f4一体飞控
1103  8000kv电机
乾丰65双叶桨
格式3s450  85c
上天不到一分钟,百分之十左右油门就飞的很高,而且很抖就不敢飞了
电机也很烫
求教大佬
螺丝没有顶到线圈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部件松动。抖动和电机发烫应该是PID和滤波有问题,可以分析一下黑匣子数据看看

网友B:
一样的配置,完全没这个现象,pid也是默认的,基本感觉不到什么温度

网友C:
小鸡电机普遍要烫些。抖动你要看看减震的问题,不要光看螺丝上的减震圈,还要看看有没有和飞控连接的地方有应力顶着飞控,比如飞控和电机的连接处电机线会不会太短拉得太紧。电容和机架邦得太紧顶住了飞控等等的问题。还有电机去桨空转,看看是不是轴歪了在抖动。现在飞控的默认pid一般都不会抖。

网友:
是所有的电机都发烫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鸡电机普遍要烫些。抖动你要看看减震的问题,不要光看螺丝上的减震圈,还要看看有没有和飞控连接的地方有 ...

就是抖,和电机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配置,完全没这个现象,pid也是默认的,基本感觉不到什么温度

也是默认的,但是就是抖和烫。一点点油门就感觉像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部件松动。抖动和电机发烫应该是PID和滤波有问题,可以分析一下黑匣子数据看看

pid默认的

网友D:
把桨拆了,接上电池,连电脑,用调参软件里那个电机测试的让电机空转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发烫,不会就装上桨再重复一遍,如果也不发烫那应该是参数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桨拆了,接上电池,连电脑,用调参软件里那个电机测试的让电机空转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发烫,不会就装上桨 ...

不带桨也烫,抖已经找到毛病了,有个电机高速转就抖。但是发烫还没找到

网友E:
发烫就是抖了才发烫,你pid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烫就是抖了才发烫,你pid调下。

就一个电机抖,四个都烫。pid不会调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一个电机抖,四个都烫。pid不会调啊

1696397330  qq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带桨也烫,抖已经找到毛病了,有个电机高速转就抖。但是发烫还没找到

把电机连一个别的正常的电调不经过飞控直接连接收机空转看烫不烫,还烫的话可能是螺丝顶到电机或者别的原因导致匝间短路了,看看电机的线上有没有焦糊的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96397330  qq

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机连一个别的正常的电调不经过飞控直接连接收机空转看烫不烫,还烫的话可能是螺丝顶到电机或者别的原 ...

没有单体电调,还有其他办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