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切糕u22飞控升级固件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20-04-04):
那个刷机线就是普通的ttl串口刷机线吧,万分感谢魔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群

qq群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qq群是多少呢

网友B(2020-10-28):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