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55的主尾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20-04-05):
今天有空拿之前买的V955出来玩,发现它的电机驱动很奇葩,主电机是1个3400MOS管驱动,尾电机是2个3400的MOS管驱动,这个应该是设计上的失误吧,不过按道理来说伟力应该不会范这样低级的错误吧,有没有高手来解析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伟力犯的错误还少吗

网友:
分析的这么细,我对研究麦克斯韦这种原始的理论很感兴趣,英文版的《电磁通论》看了两年,但就是没心思研究具体电路,LZ有没想过如果将尾电机信号变成尾舵机信号,说具体的就是把K100的主板的尾电机信号变成尾舵机信号,需要增加哪些元件?元件成本如何?如果LZ业余有研究,有偿回馈,fun and profit

网友(2021-02-28):
起动起来往左侧偏咋回事

网友A:
v944烧舵机咋回事,v955启动会往侧偏咋回事,舵机自动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944烧舵机咋回事,v955启动会往侧偏咋回事,舵机自动上升

只有2个原因,主板,舵机,解决方法:全部更换,10元左右就可以了,有兴趣和能力的可以修,乐趣无穷

楼主:
我记得主板是6元,舵机3元,当然不包括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2个原因,主板,舵机,解决方法:全部更换,10元左右就可以了,有兴趣和能力的可以修,乐趣无穷

现在这些配件都不好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主板是6元,舵机3元,当然不包括邮费

哪里有,咸鱼都找不到配件,我买了一个配件机回来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咸鱼都找不到配件,我买了一个配件机回来换了试试

看了一下,还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咸鱼都找不到配件,我买了一个配件机回来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还有的卖

这个对控有要求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控的问题

网友A:
这控油门正常上升,但左右超控舵机只有一点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油门正常上升,但左右超控舵机只有一点微动

这个是6通控,944,955是4通机,肯定不能直接用,要调整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6通控,944,955是4通机,肯定不能直接用,要调整一下吧

怎么调整

网友:
遥控器好像不用调整的,我以前试过用伟力v922遥控器直接对频就能飞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调整

我没有这个控,不知道,不过我用D7e控933和944,模型文件是不通用的,不然对频后舵机会乱动,但也可以对上频,

网友:
只管飞没有想过这种问题呢哈哈,用多协议遥控飞行体验的话,955没有944那么稳当,只留意过955的左侧舵机会随着油门提升有点向右偏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