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摇杆问题

楼主(2020-04-05):
最近好久没玩,突然收拾出来右手2个通道发现有点问题,打油门通道的时候转向通道突然偶尔会蹦到右向最大(就好像脉冲一样,瞬上瞬下)……尤其在油门中位点开始控制模型动的那里,我是不是摇杆感应器有问题?换句话得检查哪块?我打开遥控器看了摇杆那边,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里面也新的很

网友A:
是不是电位器的焊点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位器的焊点有松动?

大概在哪边可以瞧见?还有,微调按钮有一个调了只能听到声音,但是监视器里面看不到变化,我想知道这个是调了还是没调,微调过中位点那种声音都有

网友B:
微调用的微动开关氧化接触不良  多按几遍 不行就换

网友C:
通道瞬变是在模拟器里看出来的么?
微调的话,有的可以把微调步进设为0,也就是怎么调都不动。

网友:
可能是大小动作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利剑多年为出鞘,刀锋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道瞬变是在模拟器里看出来的么?
微调的话,有的可以把微调步进设为0,也就是怎么调都不动。

不是模拟器,遥控器自带的监控器界面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用的微动开关氧化接触不良  多按几遍 不行就换

但是微动开关拨的时候声音都正常,就是监控器里面看不到拨动的效果,其它几个通道就可以

网友:
拿出来飞一段时间模拟器,再使用看看,还有就是微调和旋钮微调开关都多拧拧

网友C:
嗯,试试楼上的,可能电位器碳膜氧化或者被油脂蒸汽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用的微动开关氧化接触不良  多按几遍 不行就换

天九微调按钮张啥样子的?我拆后面看都埋线路板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试试楼上的,可能电位器碳膜氧化或者被油脂蒸汽污染。

觉着微调按钮不太像氧化或者接触不良,它上下拨动,声音都正常,叽叽叽的叫,到中位点还会咕噜一声,要是开关不行理论上应该是没声音的……现在是有声音,监视器看不出动作

网友D:
微调按钮在监视器看不到的。它只在开机后显视器第一画面里显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调按钮在监视器看不到的。它只在开机后显视器第一画面里显视。

监视器界面下面,波动微调,正常的话有声音而且监视器中位点那边会有格子变化,大约一边可以变3格子左右样子(颜色发黑,就跟摇杆往那边拨动一样)

网友E:
您好
1.可以系统设置校准一下摇杆
2.不能解决的话,可能是摇杆组件的问题
可以联系技术支持分析确认问题,谢谢!13530529708 吴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1.可以系统设置校准一下摇杆
2.不能解决的话,可能是摇杆组件的问题

好滴……这是把大神炸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好
1.可以系统设置校准一下摇杆
2.不能解决的话,可能是摇杆组件的问题

这下上王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