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变形还能用吗?

楼主(2020-04-05):
请教电池被摔变形后还能用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
听说不能

网友:
没漏的话掰直了还能凑活用,漏了就透明胶堵上凑活用

网友:
很危险不能用了!

网友:
电芯没有破,没有漏液,电压正常基本可以用,穿越机电池基本都被炸微微变形了,用着都没问题。但是还是注意安全,实在不放心就处理了吧

网友:
很危险,最好不要用了,不然下次再炸鸡可能就炸了

网友:
换一块吧

网友:
反正就算电池没出问题!也总会炸机的!

网友:
为了一块电池损失一台机,不值得

网友:
电芯没有破,没有漏液,电压正常基本可以用

网友:
只要没破,电压正常就可以用,但安全起见不要用在飞机上就行。

网友:
只要没破,没有漏液,不漏气,电压正常就可以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