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装了一台猎户涵道机,飞起来不怎么稳,有点左右摇晃的感觉,怎么调?

楼主(2020-04-05):
飞控用的原来4寸机上飞的曼巴F4 MINI25A飞塔,电机新买的破风1507  KV3800电机
猎户机架,乾丰3052桨,
4S 1500电池(整机带电池 500克左右,装上OSMO像机  大约700克)
PID一直没有调过,也不会调

不带像机飞4分多钟,带上像机3分钟多一点
现在飞起来感觉就是不稳,机头慢慢的左右摇晃,感觉这不是风的原因!
都说是PID要调,究竟应该怎么调?
有没有哪位大佬分享一下类似3寸涵道机PID的参数?

另外感觉这样的配置飞起来比5寸机费电,是不是涵道机都是如此?
请大佬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BF4.1xx固件?我记得PID可以通过滑块调整,涵道机重,可能PD要多点。BF Wiki上有tuning tips可以学习。
我觉得我要安利下Raceflight 的FalcoX。。直接带Cinewhoop的预设,我调下rate就基本很好飞了,前两天第一次带出去飞就感觉很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F4.1xx固件?我记得PID可以通过滑块调整,涵道机重,可能PD要多点。BF Wiki上有tuning tips可以学习。
我 ...

求分享 pid数值

网友:
都说用的不是BF了。。BF文档还是挺详细的,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涵道机推重比要比普通机低很多,P值要很高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4.1xx固件?我记得PID可以通过滑块调整,涵道机重,可能PD要多点。BF Wiki上有tuning tips可以学习。
我 ...

固件是4.1.0的,买回来后没升级过固件

你说的BF是另一种飞控吧,看来我这个保能自己想办法调PID了

网友:
我们同样的涵道飞控+电机。。。我1550毫安续航8分钟啊。。

网友B:
我桨叶用的乾丰75mm,涵道专用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桨叶用的乾丰75mm,涵道专用桨

感觉 怎么样

网友:
同样破风1507电机3800kv,格式1300mha金砖3电池飞8分钟。当然不是函道机,就是加了保护圈,大疆数字图传。

网友C:
三寸函道机起飞重量700克……三寸机桨叶小效率低。核心就是要轻。我3寸机带桨保用3s 1550电池飞9分钟,用3s850电池非4分钟。一个起飞重量300克,一个起飞重量250克。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函道火了,我带桨保测试了多次桨叶根本伤不到人,不带电池飞机重170克

网友:
涵道就是保护桨叶比较好,其他没一点用

楼主:
现在更换了RF飞控,用了里面自带的涵道预设,很稳!
飞了几天下来熟悉了手感,真的很稳,适合挂像机航拍
这种感觉跟飞5寸的感觉真是天壤之别
跟3寸机加桨保护圈也有很大的不同

楼主:
跟5寸的手感完全不同
现在都搞好了很稳
猎户机架  RF飞控,TM1507  3800KV电机,4S1500电池

具体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5寸的手感完全不同
现在都搞好了很稳
猎户机架  RF飞控,TM1507  3800KV电机,4S1500电池

请问换了哪个RF飞控,有具体型号吗?某宝搜索什么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5寸的手感完全不同
现在都搞好了很稳
猎户机架  RF飞控,TM1507  3800KV电机,4S1500电池

推重比那么低当然稳,做个花飞动作试试?
感觉函道机就是个噱头,没用。实质就是加了个碳纤维的桨保护圈,重得不行。
多买几个桨和保护圈,炸坏了换就是。何必牺牲机动性和飞行时间。

网友E:
怎么这么重,我的电机是f40。1408。挂狗不到6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换了哪个RF飞控,有具体型号吗?某宝搜索什么关键字?

现在好像没货了
Race Flight RevoltOSD 新款飞控带OS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这么重,我的电机是f40。1408。挂狗不到600啊

不上电池,不挂狗   399克
大疆的天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像没货了
Race Flight RevoltOSD 新款飞控带OSD

都没货

楼主(2020-05-05):
前两天在群里看到有人出售唯一的一片,直接给扫过来了
上次那片装的涵道机,这次装了个5寸飞飞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寸函道机起飞重量700克……三寸机桨叶小效率低。核心就是要轻。我3寸机带桨保用3s 1550电池飞9分钟,用3s ...

感觉很多时候不是说不会伤到人就行,而是让别人看着 感觉安全

网友F:
大神您好,我是差不多同样的配置,飞块电池下来电机就很烫,他们说是绿波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你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您好,我是差不多同样的配置,飞块电池下来电机就很烫,他们说是绿波问题,我不知道怎么样,不知道你有 ...

我不是大神,我的电机也烫,TM 1507  KV3800,问了差不多的人,刚飞完都是烫的,反正我连着飞几块电池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寸函道机起飞重量700克……三寸机桨叶小效率低。核心就是要轻。我3寸机带桨保用3s 1550电池飞9分钟,用3s ...

同感,不明白为什么3寸涵道为什么那么火,那个猎户坐,好像180多克,天啊,我普通的3寸机才34克,刚买的3寸牙签机才20克左右,可能就为了一个很好的保护吧,普通3寸机带安装那种保护圈没用的,我以前有用过,炸2次就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大神,我的电机也烫,TM 1507  KV3800,问了差不多的人,刚飞完都是烫的,反正我连着飞几块电池也 ...

嗯谢谢您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三寸函道机起飞重量700克……三寸机桨叶小效率低。核心就是要轻。我3寸机带桨保用3s 1550电池飞9分钟,用3s ...

你3寸的是什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3寸的是什么机?

猎户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