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烙铁的选择

楼主(2020-04-06):
飞机多备了几口新粮
接下来是焊接插头的问题
发现很多朋友很讨厌去焊插头,一般都让商家帮忙焊
这点,我都是买到了自己拆了重新焊
分享一些经验,小弟不才,可能误人子弟
欢迎指出错误
首先,插头最主要的就是温度,这里还是路边摊的电烙铁好用,控温的那种都是给焊接电路板用的,插头只需要高温,没有高温就焊接不好!
所以这,推荐去买外热式的电烙铁,很便宜,二三十块的60W即可。那种带一个焊台的的控温的我也买过,感觉不太好用,主要温度不够。焊接大插头要不就是锡融化很慢,或者干脆融化不了。
外热式的,温度高,焊起来很方便。

这些都是焊的,技术一般,

主要第一步,将线吸饱锡。操作步骤就是,电烙铁按在电线上,朝着电线加锡。温度高,很容易锡饱

然后接下来就是焊接插头了。插头先加点锡,然后化成液池了,同时把之前处理好的线也和电烙铁贴在一起,当两者都化了,把线塞进去,拔出电烙铁。冷却即可。

同时,补一下,一般呈现的都是光滑很好看的形状。这样我个人觉得才算焊接的得体!

大半夜,在修吃灰一年多的x3,5年机龄的功勋机,马上可以复出,改天写一个心得。
焊接插头一点都不难,但是要注意安全,不要被烫了一下(虽然每个人好像都被烫过。注意规范步骤)
最后,祝大家爽飞!

网友:
DIY的t12不贵,回温也很快

网友:
黄花EP-D系列200W,调300~350度,就算插头用无铅焊锡照样焊。说白了还是看功率,功率足够温度基本不掉,恒温性能就很好了

网友A:
楼主把插头放到扳手上散热太厉害,不容易焊接好。也就是你说的80W电烙铁可能也不够。你找一块木板,钻个孔把插头刚好放进去,很稳定的,这样焊接出来更好。

网友:
楼主焊得真漂亮,我是直接买几十块钱的200w电烙铁,然后先电线上先吸一点焊锡,再把焊丝在电线上缠几圈,怼到插头的口里去,融开就自己化满了~

比较喜欢焊接xt60,xt90这种头,有开口比较好焊,像xt150这种没开口的,总感觉无处下手,不能很好传热进去,不是很好焊。

网友:
我喜欢用一块湿毛巾把电池包起来,电池基本没温度

网友:
温度高、功率大,啥毛病都治好了。焊接xt60等插头功率必须调最大,不然焊锡化掉了,塑料外壳也化掉了。

网友:
LZ焊的很好呀,我电烙铁好久不用,都不沾锡了,焊头都被我打磨掉了好几层

网友:
防风火机不好用吗?

网友:
我也是和楼主一样用扳手固定插头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插头放到扳手上散热太厉害,不容易焊接好。也就是你说的80W电烙铁可能也不够。你找一块木板,钻个孔 ...

对的

网友:
学习了,准备买一个黄花60W

网友:
个人感觉质量好的焊锡更重要,山崎锡用60W调温烙铁可以搞定大多数插头了

网友:
外热式,还有温控的我都用过,外热式的我买的就是路边的,好像是80w,升温慢,好久焊丝都不融化,但是有一次长时间插着好像烙铁都能烧红了。不过曾经试过焊车用电机铜柱,是真的死活焊不下来,最多烫一个小坑。温控的是刚买的,内热式,150w,专门买了个马蹄形烙铁头焊铜柱,拆焊头的时候感觉焊头真重,老沉了,实心的,我猜测这就是内热式好焊接的原因,烙铁头重,一大块铁好几百度,碰到凉的焊接点不容易温度马上就下来,比热容大,所以感受就是好焊接。

网友:
有一把t12够用了,温度的话xt60、90这样的我一般调到350以下,这样外壳不容易化,定位的时间比较充分,纯铜插头开到最高,用木头或者纸巾包着台钳防止热量流失

网友:
我之前也是焊接问题困扰,试过各种便宜的贵的烙铁,焊接的插头总是不理想,60都费劲,90 150焊不动。直到有一天,我买了山崎焊锡,我才发现,60W的小烙铁焊插头这么容易。选对好焊锡才是关键,至于焊接水平那属于九年义务教育

网友:
长时间高温容易把松香烧没了,焊不牢,这点要注意。感觉60w勉强,100w够用好用。

网友:
焊锡很关键吧,我觉得带铅的好操作,所谓的有毒污染,问题是电烙铁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多数模友来说)

网友B:
电烙铁用了超过30年,烙铁,其实航模的话,T12足够,速度也快,以秒计算。外热式的,个人觉得,特别不方便,升温慢,要几分钟吧,重量大,体积大,操作实在不方便,以前买过200W的外热式,几乎不用,偶尔焊大一点东西,说实话,大东西用锡焊强度也不行。一把内热式的25w烙铁用了超过15年,最近不想换芯了,才买了T12,感觉升级很多,也方便很多。TX60 TX90 TX150用这个T12都焊过,完全可以。焊东西,技巧也挺关键的,都是慢慢学来的。

网友:
焊接插头还是把不用的另一边插上焊比较不会变形,不然时间长了会变形不好对插了。焊锡丝的质量也好重要的。垃圾锡丝。熔点高不说流动性也差,焊出来很难看没光泽。千万不要在电子城或机电市场买焊锡丝。全是假货。网上买基本没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可以放个视频出来……AS150我弄得非常难看,虽然拔了几下感觉挺牢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烙铁用了超过30年,烙铁,其实航模的话,T12足够,速度也快,以秒计算。外热式的,个人觉得,特别不方便 ...

赞同。恒温烙铁比大功率外热的好用多。

这烙铁用了30多年,上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恒温烙铁比大功率外热的好用多。

也是老箱子底了

网友:
学习了,焊接是我一直没过去的坎,换过插头的电池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用,等练好技术了全部重新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