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朗宇2212飞板机空中突然停转?

楼主(2020-04-06):
如题

楼主:
用的好盈40a电调 格氏3s 2200 天地飞六通接收。    也就发了一两分钟,然后电机突停了,遥控器还能控制舵面

楼主:
掉下来后检查电机正常

网友A:
桨多大,会不会不匹配导致电流过大,电调保护了?
也有可能哪里线路松动
来自微站

网友B:
停转的同时有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多大,会不会不匹配导致电流过大,电调保护了?
也有可能哪里线路松动

1400kv 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转的同时有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没,突然没声音

网友C:
插头不行了,换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头不行了,换大电流的。

卖家说2212插头是出厂带的

网友:
掰一掰插头,看看是否有接触不良。地面全油门跑一会儿,看看电调发热是否过大。3通道的线要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2212插头是出厂带的

玩模型最可靠的东西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卖家说的话仅供参考。不然你可以问问卖家为什么空中突然停转,看他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调过热保护。

网友D:
我还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况,电调进角不合适也会突然停掉,重新推油门又能转。

网友:
换电机试试

网友:
保护了,仔细检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还遇到过另外一种情况,电调进角不合适也会突然停掉,重新推油门又能转。

我也中过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中过招。

文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地面上先来回试油门,模拟出同样问题,再查

网友F:
1400kv搭8寸用40A过剩了吧,3代朗宇?

网友G:
未必是电机或者电调或者插头的原因,更有可能的是:当时失控了!落地之后检查一切没问题,因为又有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400kv搭8寸用40A过剩了吧,3代朗宇?

2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未必是电机或者电调或者插头的原因,更有可能的是:当时失控了!落地之后检查一切没问题,因为又有信号了。 ...

没失控,舵机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