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台白板f22改全动平尾

楼主(2020-04-06):
泡沫就得用刀割 埋空心碳管 平尾埋实心碳棍 插入碳管 用轮挡紧住 平尾舵角用门禁卡剪的 强度还可以 大功告成

开始涂装

装减震起落架

电池舱及电池位置

6s1800爽飞

网友A:
方案不错,改的好,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不错,改的好,顶了

谢谢 感觉改完全动的 比混控的好控制

网友B:
看来有升降舵差动,滚转更快。可能还能做眼镜蛇机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有升降舵差动,滚转更快。可能还能做眼镜蛇机动

下次试试

网友C:
666,开副翼了么?我准备改一台全动平尾的F18尾推,全动会不会比半动的灵活点

网友C:
涂装也很个性,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6,开副翼了么?我准备改一台全动平尾的F18尾推,全动会不会比半动的灵活点

副翼不用开,白板机来时候就有。副翼必须装,感觉改完全动的平尾,机动性比半联动的强很多,我升降设置舵量70,副翼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涂装也很个性,赞一个

哈哈哈 ,谢谢了。买的模板 丙烯涂的

网友:
想装的轻一点,所以想只用两个舵机三角翼混控,你用的是64涵道么?用多大的额电池啊,全重多少?想参考一下,心里有个底

楼主:
可以参考第一台 起飞重量大概870克 两个舵机三角翼混控飞 用的6s1800电池 60a电调

网友D(2020-06-18):
座舱盖咋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座舱盖咋弄的

吸铁石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吸铁石啊

舱盖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舱盖是怎么做出来的

你说的是透明仓罩吧 那个是以前别的机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