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姐的问题,关于k8

楼主(2020-04-06):
用的蓝色双灯k8,450Pro轴传,deko1102,Futuba9257尾舵机,好盈40a。
炸鸡后,重新修理调试好,经常会出现尾舵机修正方向错误,也就是同向修正,转圈圈。但是不是每次都是。大点炸鸡容易出现。这个陀螺仪里面设定好了储存着难道参数被炸飞了!
疑惑的一米。
我是充电后抽时间飞,结果到了飞场没有上天就要回来,好郁闷。
望大神们给指点下怎么破?
还有那个蓝牙怎么设置尾舵机啊?
上个昨天炸鸡图。

网友A:
估计是K8炸懵逼了

网友:
应该是K 8.蒙逼了

网友B:
应该是k8炸挂了,或者是飞机振动太大,把k8振傻了

网友:
可以换个K8试试

网友:
重新调试,还不行就换新K8

网友C:
具体难说,有这种情况,k8重头装一遍,不行就换。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两次。一次K8里面尾舵机方向反一次解决,第二次是尾桨夹装反了。

网友:
同问一下,怎么看k8震动记录,飞完了,没断电我插数据到电脑就看到一个最大震动,那个值应该是落地时候达到的最大值吧?,盖过了空中震动数据,特别想看看空中震动的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k8炸挂了,或者是飞机振动太大,把k8振傻了

顶,还是震傻概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k8炸挂了,或者是飞机振动太大,把k8振傻了

没有挂啊!进电脑尾舵机调反向问题解决。然后好好飞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难说,有这种情况,k8重头装一遍,不行就换。

有时间试试。但是貌似这个和重装没有关系啊。只有电脑上面调整下尾舵机反向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两次。一次K8里面尾舵机方向反一次解决,第二次是尾桨夹装反了。

恩恩!就是这个情况。调整下尾舵机反向就正常了。真是懵圈

网友E:
除了排除震动…… 建议更换电子设备,别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排除震动…… 建议更换电子设备,别因小失大

炸鸡无数。正常飞的时候没有抽风过啊。调整尾舵机方向后没有出现问题
来自微站

网友F:
楼主这炸鸡是因为陀螺仪空中突然傻了炸的还是起飞炸的??还是不关陀螺仪的事自己炸的????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发现其实是控的问题,换了f的控,爽飞至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炸鸡是因为陀螺仪空中突然傻了炸的还是起飞炸的??还是不关陀螺仪的事自己炸的????

菜鸟。飞场地方小经常慌张错舵。调整尾舵机反向就照样飞

网友G:
会不会是锁尾舵机故障,出现卡死现象。如果是陀螺修正方向错误的话,在手动介入尾舵时应该是能减慢或者制止旋转的,如果出现问题时手动向旋转反方向打舵还是控制不了那估计是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锁尾舵机故障,出现卡死现象。如果是陀螺修正方向错误的话,在手动介入尾舵时应该是能减慢或者制止 ...

大锅。你和电子陀螺仪比手速?我是没有陀螺仪快。今天上电脑把尾舵机反向调了下,下午一切安好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