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55cc汽油发动机加装拉烟,老鸟给看看。

楼主(2020-04-06):
据说这样拉烟效果会更好

网友:
这种方式属于无缝改装了,就怕发动机缸头热量不大,烟油没办法雾化,个人建议还是从排气管下手,哈哈

网友:
我也不看好

网友:
小心缸头散热不畅,高温拉缸

网友A:
55cc发动机没有必要预热烟油,不用搞这样复杂。连接排气管的油管换成耐高温的硅胶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cc发动机没有必要预热烟油,不用搞这样复杂。连接排气管的油管换成耐高温的硅胶油管。

我观察了一下排气管内部,除了外部一个油嘴,内部什么也没有,也就是说烟油直接打进排气管,不知道烟油能不能产生烟。

网友B:
你想的太多了楼主

网友B:
接排气的软管要换耐高温的,否则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排气的软管要换耐高温的,否则后果很严重。

明白了,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太多了楼主

你的意思是没必要在气缸外加铜管,是吗?

网友C:
钱能解决的事,觉不动手。“开个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钱能解决的事,觉不动手。“开个玩笑”

其实这个东西最早考虑过,考虑到头罩内部安装空间,还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没必要在气缸外加铜管,是吗?

我的DLE55是软管直接接到排气管的拉烟接口上,没觉得效果不好,也许你这方法可以提高拉烟浓度。

网友D:
铜管到排气管那段尽量近一点,用耐高温的硅胶管,拉烟油用柴油,保证你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汽油发动机用柴油拉烟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管到排气管那段尽量近一点,用耐高温的硅胶管,拉烟油用柴油,保证你爽的不要不要的

谢谢指点

网友:
缝纫机油直接排进排气管   绝对够你用的  真的想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