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CAD软件建模设计
打印歪掉的原因

楼主(2020-04-06):
打印四方形的东西,结果出来的变成平行四边形的了。是哪个地方出问题?感觉是装的时候那条皮带送了。

网友A:
自组的机器?我也遇到过,当时用的杂牌那种砖块样的驱动,一直没有解决,后来换了步进电机驱动就好了

网友B:
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吧 看看两个轴的参数算对了没有 参数在固件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