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pc21

楼主(2020-04-07):
前久买的fms的pc21首飞电池就放在原厂的电池位置刚上天就猛抬头(头太轻了我也没有测重心我认为大厂的东西应该不会有太大幺蛾子。)然后就失速螺旋了。回来修好后掂量了下重心发现不对就把电池向前移到机头位置才压住头(电池用 的也是官方标配

4s3300)不知道有没有模友遇到相同问题。(不过重心调好后还是很好~飞)

网友A:
用3300、4500都飞过,扎带压在电池正中间,起飞后升降微调一格都没动过,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300、4500都飞过,扎带压在电池正中间,起飞后升降微调一格都没动过,很好飞。

我把电池放到这个机头才行 我也不知道啥子回事 反正首飞机头就压不住 可能麻烦你照下你量重心的位置我看看吗?

网友:
厂家给的是飞机重心位置,不是喊你按照电池绑的地方看重心。
就算是3300的电池重量也有差别。

网友A:
批量生产的东西差别不会太大,我的意思是就我飞来,厂家给的绑带位置是对的,上电池之后飞机中心是对的,不需要微调升降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生产的东西差别不会太大,我的意思是就我飞来,厂家给的绑带位置是对的,上电池之后飞机中心是对的,不 ...

可能是我装机问题吧 也有可能电池重量问题

网友B:
确实不用顶到那么前面,重心没有问题的。开襟翼姿态也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用顶到那么前面,重心没有问题的。开襟翼姿态也没变化

我的不放到这里 头就特轻 我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 后来飞的时候把电池放到头这里就好飞了……

网友:
调好重心后电池位置刚好在重心位,小到4s1500大到6s5200全放在同一位置

网友(2020-05-18):
我的和你情况一模一样,因为中心问题,第一架这个机首飞就Over了

网友C:
我不信邪后来买了第二架,才发现厂家标注的重心位置有问题,我把电池尽量前移并且在机头加了配重之后,就非常的好飞了。我跟同样飞这个机的朋友交流过,应该是批次原因,有几个批次的这个机型,重心需要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邪后来买了第二架,才发现厂家标注的重心位置有问题,我把电池尽量前移并且在机头加了配重之后,就非 ...

我用的格氏2600mah 电池就在原厂绑带位置,实际飞上去刚刚好,微调都不需要动。

网友:
我的那台也是。前池要放前。4S2200电池。现在换了电机和电调。调了下拉角度

网友:
我用4S3300mah飞 飞起来刚刚好  我个人感觉pc21 设计的不错。 重心应该没啥问题。 但是电机座安装的精度太差了。

网友(2020-08-26):
机头放了145G的铅块配重

网友D:
这飞机失速点有点高。速度慢了会突然进尾旋

楼主(2020-10-05):
引用 网友D:
这飞机失速点有点高。速度慢了会突然进尾旋

反筋斗的时候 即使是反过来了 接近圆底了 都不能收油 失速点确实高

网友E(2021-01-11):
想知道,这款飞机,用6s3300电池,应该怎么搞?换电机电调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这款飞机,用6s3300电池,应该怎么搞?换电机电调么?

电机可以不换,但电调要换。
至少是60A以上支持6S的,换6S电的话原机的桨不建议用了,我是用APC 10×7 和9×8 两种规格的桨(油机桨)。

网友(2021-04-06):
看淘宝评论有人用原厂桨4s电 只升级70a电调和1230kv电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电机负载会不会太大

网友F(2025-10-27):
刚买的飞机,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4s3300要顶到非常前面重心才和说明书的一样,已经首飞了没有问题。但是本地有个模友说他用4s2200和4s3300飞,都是直接绑在木板上,我就很纳闷。

网友:
重心只是确保飞机静稳定的最佳位置。所谓的头轻不一定是重心导致的,水平尾翼舵机是否调平至初始位置对俯仰的影响比重心大多了,甚至副翼和襟翼也会影响俯仰。所以:新机到手后,调整舵机拉杆长度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买的飞机,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4s3300要顶到非常前面重心才和说明书的一样,已经首飞了没有问题。但是本 ...

重心只是确保飞机静稳定的最佳位置。所谓的头轻不一定是重心导致的,水平尾翼舵机是否调平至初始位置对俯仰的影响比重心大多了,甚至副翼和襟翼也会影响俯仰。所以:新机到手后,调整舵机拉杆长度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心只是确保飞机静稳定的最佳位置。所谓的头轻不一定是重心导致的,水平尾翼舵机是否调平至初始位置对俯 ...

我装过很多飞机,基本功没问题。只是很困惑这款pc21的电池安装位置完全是2种声音,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