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关于k8震动的

楼主(2020-04-07):
也是这两天不顺,前天就充好了电池无奈一直刮大风,今天风小去飞结果第一电就炸了!!!
正常飞慢速航线飞了大概一分钟,感觉好像来了一股风飞机晃了几下然后就控制不了了,然后飞机倾斜直接触地,可能是失控保护了也可能是我落地前切了熄火,总之飞机落地不是满油门触地,就损失了一副大桨……不带桨最大震动不过400,桨是富丽的没做过动静平衡,70定速。看了一下日志炸鸡之前震动提高了,然后升降,副翼传感器值超出范围……这个情况450上也遇到过………有点搞不太明白这炸鸡原因是震动变大导致失控了么…………感觉平常飞的时候震动也不是那么大,挺平稳的………飞了30多电没事儿…

网友A:
不带讲震动400还不大啊?我记得我那之前到处拼出来的破450PRO,才240震动不带奖。

网友B:
另外,再提醒一下,全皮带的飞机,应该考量一下静电问题,静电有时候会导致陀螺仪或者接受器工作异常!
之前我的ALZ 380也出现过这个情况,悬停的时候会偶尔抽风!
建议在飞机侧板、尾管上、尾波上接线到电池的负极(接地)!!!

帖子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BE%B2%B5%E7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BE%B2%B5%E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讲震动400还不大啊?我记得我那之前到处拼出来的破450PRO,才240震动不带奖。

最大震动380,转速上去后就2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再提醒一下,全皮带的飞机,应该考量一下静电问题,静电有时候会导致陀螺仪或者接受器工作异常!
之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再提醒一下,全皮带的飞机,应该考量一下静电问题,静电有时候会导致陀螺仪或者接受器工作异常!
之 ...

原来还有静电干扰这一问题,涨知识了,感谢分享的经验

网友C:
楼主这个日志断电以后还能看见吗?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日志断电以后还能看见吗?

可以的,我就炸鸡后断电回家重新上电看的日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我就炸鸡后断电回家重新上电看的日志,

原来这样可以啊?,,数据存满会覆盖?我还以为断电就丢数据了呢,所以炸机后都不断电提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这样可以啊?,,数据存满会覆盖?我还以为断电就丢数据了呢,所以炸机后都不断电提回去。

网友E:
我这震动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F:
出现out of rage 基本就震动太大然后k8抽风了,要嘛就是十字盘直接倾斜,要嘛上下乱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现out of rage 基本就震动太大然后k8抽风了,要嘛就是十字盘直接倾斜,要嘛上下乱抽

太难了,我之前的那个450就是总抽风后来懒得折腾就让我卖了,可惜了我那个全冰人配件450。先把震动搞定,要是在炸应该就是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震动是不是有点大

4000太大,你在排排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