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有好几个牌子,选哪个性价比高一点

楼主(2020-04-07):
看到有好赢,大力,曼巴什么的,怎样选
另外,想配一台5寸机带GOPRO ,用4S锂电怎样的配置比较好,请教

网友A:
好赢设计更好点。曼巴用了几套最近一套有干扰怎么都去除不了。返厂检测又正常。来回20邮费试机。。。返厂前我已经用确定无问题的图传镜头更换测试。都不行。是个玄学。不想赌运气就好赢

网友:
大通的售后是个问题,不在官方买的要50检测费T^T

网友:
要追求性价比,找库存的那种杂牌f4。价格便宜,炸坏了不修直接换。但凡有品牌价格都已经在120以上了。说实在的,飞控这东西没啥可返修的,暗病难除。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曼巴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赢设计更好点。曼巴用了几套最近一套有干扰怎么都去除不了。返厂检测又正常。来回20邮费试机。。。返厂前 ...

摄像头远离飞塔就可以,我的大通飞塔也这个尿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远离飞塔就可以,我的大通飞塔也这个尿性

不是。。那个飞塔就是有问题。返厂检测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动还是那个布局。换了一套飞塔彻底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个飞塔就是有问题。返厂检测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动还是那个布局。换了一套飞塔彻底干净。

就是这个飞塔的抗干扰性差,可能滤波或者稳压有问题。远离这个品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