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D的船]第一次做风动虾(已添加视频贼拉快)

楼主(2020-04-08):
        最近的空地各种被霸占,小孩婴儿狗,风筝飞盘球,反正是玩飞机不安全。手头有很多小动力的1806电装,再加上上次做鸭以后一发不可收拾,打算做条风动船。
        其实之前为了保障电动鸭子做了一条风动船,也是用的虾艇布局,螺旋桨后置,总体感觉有二:空气舵效果不好;加油低头严重。所以这次做风动船之前看了很多文章,尤其是的几艘风动船给了我很大启示,所以最终选取了前拉虾艇布局:

四岁女儿给拍的视频

        材料:PP板+KT板+层板+玻纤;
        长:36cm;
        宽:24cm;
        动力:银燕1806,好盈12A电调,双天3s800吗A电池(也可用2s);
        方向:9克舵机,半浸水舵。
开工:
        第一步先大概画好船体,切割魔术板

      粘合起来之前在要固定碳棒的地方内侧贴层板加强,用了一根4mm碳棒,然后用热熔胶粘合,我用了120w的胶枪,粘的非常结实有韧性。

         请教了很多前辈以后做了这个仓盖,用了2mm层板贴玻纤,很结实而且用502侵泡过,绝对防水

           然后就是动力了,给电机做了个支架,尽可能简单结实,跟船体连接的地方是贯穿的,保证强度,位置大概取在1/3船长,螺旋桨大概就在全船的前25%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抬头厉害,反正群里大佬都说重心在前1/3,然后我比划着大家这个螺旋桨的位置,最后决定了以上方案。

       然后是舵机,本来打算把舵机内置的,但是小艇空间窄,比划来比划去还是决定放在外面,好装,用热熔胶防水,最后是这么一个效果,舵是从小玩具上拆的,也不知道舵效够不够。

          最后就是动力部分了,这地方我还真犹豫了一下:我看大佬都是电调内置水冷,我不想再买吸水舵和水冷块之类的,也不追求极限的速度,手头又有防水胶,所以把电调外置应该不会有发热问题吧,虽然位置在螺旋桨背面的低压区没什么气流,但是总比憋舱里强吧,当然风阻肯定大。

        所以最后就这样了,电调做防水后甩外面,到时候固定在仓盖上面,也不影响拆装,

       跟我之前那艘后推风洞虾艇比较一下,够精干的了,就是不知道下水后如何。

        拿在手里把玩一下,小艇很光滑,不太重180g+

        检查防水,其实还挺重的,舵完全在水下了,不知道行不行

        最后我有点担心舵机进水,虽然周围用热熔胶糊的严严实实,但是轴那里不知道不做防水行不行,看了几篇帖子,发现大佬都是拆舵机给电路板做防水然后轴里灌油,我不想那么麻烦,一时没啥好办法。但是看到之前的705胶,我是后来才知道704才是防水胶,705更像是凝胶的感觉,干了以后也有一定的拉扯能力,但是粘住的地方有很严实,所以我想能不能在舵机轴上涂一圈胶,用舵机摇臂压紧,这样一来胶体就在摇臂和舵机外壳之间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应该防水,而且不太影响摇臂活动。当然,效果如何只能明日再试。

        谢谢观赏,大家晚安,各位大佬狠批。

网友A:
你的那个舵系是从玩具船上弄下来的吗,建议弄个矢量的,不然还是会被缠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个舵系是从玩具船上弄下来的吗,建议弄个矢量的,不然还是会被缠住。

嗯嗯确实,不过水草也没那么多,主要还是图简单

网友B:
用油封很好,就是用来密封豆浆机下面的转轴的,像轴承,应该有很好的防水作用。淘宝上有

网友C:
我觉得舵机可以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舵机可以换一个…

怎么,力量不够吗

网友:
楼主,我最近也对风动虾有兴趣,想请问一下,你那个防水舱盖原理是什么啊?还请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油封很好,就是用来密封豆浆机下面的转轴的,像轴承,应该有很好的防水作用。淘宝上有

舵机吗?油脂有我不少,以前玩自行车的时候有很多,比豆浆机的好。就是怕麻烦,小玩一下

楼主:
做什么的风动虾,不好好画你的函道机,还等你的毒刺呢。那个盒子很简单,就是一个双层防水套,你看巴巴罗萨的帖子里这张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什么的风动虾,不好好画你的函道机,还等你的毒刺呢。那个盒子很简单,就是一个双层防水套,你看巴巴罗萨 ...

额。。。我画的毒蛇,没画毒刺啊,毒蛇V2基本画完了,已经可以拆模出图了。涵道毕竟是体验,画图的动力没那么强烈。手头还有以前飞板机的电装,闲置的枪控,所以想搞个风动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我画的毒蛇,没画毒刺啊,毒蛇V2基本画完了,已经可以拆模出图了。涵道毕竟是体验,画图的动力没 ...

口误口误,你的kt机设计那么好可不能放弃啊,很少有人设计成你那种截面六边形的结构,但我认为这是最最简洁有效的,既保证了流线型和强度,相对也抗风,制作也不难,所以仁兄你还是坚持一下吧,小弟支持你。嗯嗯,我也是这个原因想做风动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口误口误,你的kt机设计那么好可不能放弃啊,很少有人设计成你那种截面六边形的结构,但我认为这是最最简 ...

感谢支持,已经基本画完了,准备拆模出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支持,已经基本画完了,准备拆模出图了。

对了你的cad是直接打印还是转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你的cad是直接打印还是转pdf

草图大师直接导出的CAD,然后在CAD里编辑、排版,再交模友去激光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草图大师直接导出的CAD,然后在CAD里编辑、排版,再交模友去激光切割。

了然了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力量不够吗

怕扫齿…

网友B:
一直想用这种形状的双体船做能救人的,听说有消防员做出来了。。。要能放对讲机和能量食物,能拖救生圈和救生衣,能承受一个成年男子的拉力和所需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扫齿…

还好,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用这种形状的双体船做能救人的,听说有消防员做出来了。。。要能放对讲机和能量食物,能拖救生圈和救 ...

我去,但是不怕被桨打吗

网友C:
要是撞到东西就扫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但是不怕被桨打吗

用涵道或矢量泵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撞到东西就扫齿了

那用12g金属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12g金属的怎么样

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涵道或矢量泵喷

那就没法保证发型不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口误口误,你的kt机设计那么好可不能放弃啊,很少有人设计成你那种截面六边形的结构,但我认为这是最最简 ...

汇报一下,毒蛇已经搞定了,有模友已经做出空机了,但还没有首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汇报一下,毒蛇已经搞定了,有模友已经做出空机了,但还没有首飞

帅啊,你的这个飞机确实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