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古帆船动力问题

楼主(2020-04-08):
正在做一艘“黑珍珠”,用桨做动力,太难看了。速度可以很慢,是否可以用水泵做动力?隐蔽性很强。各位觉得可行吗?

网友A:
可以尝试做一个可拆卸的动力吊舱。

网友B:
水泵不行
第一,动力不足,起不到推进作用。至少,我以前试过。
第二,风帆船重心高,你要配重,更需要大动力推进,所以可以拆装的吊装推进器是最好的选着。首先,不用破坏风帆船的内部机构。其次,隐蔽性好,最后,就是一个配重和重心稳定的作用。找到重心点,采用预留孔位,装在凸起的龙骨上即可。上岸取掉可以当摆件,下水装上就能跑,电线做隐蔽一点的船身颜色,类似缆绳,延伸到船内

网友C:
动力吊舱有可以参考的帖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