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平衡作业 之 轻桨不轻

楼主(2020-04-08):
前几天看到一个关于大桨平衡的精华贴。有兴趣的移玉步,
一步一步做好平衡将震动减小到最低!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032&extra=page%3D1

话说我500级以上的飞机都很少做大桨平衡,不为别的,主要是懒!哈!
周末反正下雨,窝在家里闲着没事就把手上的大桨试试平衡一下!
真实不作不知道,一作雷死人!

好,马上去片!
首先介绍一下工具:
剪刀,带氟表面涂层,不会粘胶留痕迹,极度好用!

大桨平衡器

镭射胶带,这个跟之前一些大桨上配的平衡帖子类似,具有反光效果,装  逼  效果更好!
厚度6个丝(6/100毫米),才几块钱30多米长,可以用到退魔!

好,开测,下面用的是520桨,图片说话!

下面按照精华帖的经验,
先做好静平衡,再做动平衡

首先在轻的那支桨上增加配种!

好了,调整好2支桨的重量一致,都是98.13克!

好了,下面上绞刑台!!!
左边是的桨,右边是的桨!

这是几个意思?

把配重撤掉,发现。。。。。。。2个卧  槽!!!
我的理解是,

(左边的)轻的桨重心靠外,(右边的)重的桨重心靠内

怎么破了???
如果不用电子秤,那不是直接在重的桨上再加重???
这个后果会令到两支桨的重量相差更大!
所以,我觉得
先做好静平衡,再做动平衡
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的配平想法是这样的:(各位大神请指教)
1、两支桨同时增加配重,
2、轻的那支桨上,配重施加在桨根
3、重的那支桨上,配重施加在桨尖

经过N次的调整,终于。。。。

调整后,两支桨的情况是这样的:

卧  槽!!!这样??靠谱吗?

楼主:
遇到这种情况,我当然不服!怒拆第二套桨出来再试试!

配重调整!

完成,这桨是木有问题的!

网友:
这么大学问~

又要去买个秤和胶带了吗?

网友:
楼主的方法太好了,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学习了,从接触直升机到现在,一直都是做动平衡,因为没有电子秤,没想到静平衡还需要

网友A:
看上去是碳桨,但这个差距也太大了

网友B:
赤道附近才准确,哈哈哈

网友C:
我最夸张的配重是600MM直升机桨,缠了三毫米厚的宽透明胶。

网友:
最夸张的是正愉快的飞着,桨劈了,炸鸡。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用杂牌了。

网友:
我买个秤吧,,发现还是不要用太便宜的桨,贵点的桨误差小直接用也不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碳桨,但这个差距也太大了

肯定是碳桨,5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赤道附近才准确,哈哈哈

哈哈!这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夸张的配重是600MM直升机桨,缠了三毫米厚的宽透明胶。

3毫米??这太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精神可嘉!就是不知道折腾后,两只浆的重心是不是在等长位置,如果不是,就不知道有没有意义了。

这个不晓得。。。回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晓得。。。回头看看!!!

网友:
从来不做动静平衡的飘过。

网友:
所以,还是透明胶纸靠谱,这样多难看

网友:
以前飞木桨悬停都做动平衡。后面换玻纤桨那种带编码的。重量很一致。所以现在也懒得搞了。
又不是不能飞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