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00k110改尾无刷

楼主(2020-04-08):
bl电调不能直接连接尾有刷信号吗?
右上角设置input polarity都试过了,全都没反应

网友:
不可以,舵机过不了自检的

楼主:
尾无刷的油门行程怎么设置?

网友A:
要搞专业双无刷主板,估计没那么容易,要不像亚拓150X\朗宇M2也不会卖的那么贵,现在无刷马达都白菜价了,难就难在在双无刷主板,以现在空心杯的价格,无刷尾巴其实也是非必要,改装体验一把还好,我有台改了双无刷的MCPX,一点都不好玩,还是原来有刷的好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要搞专业双无刷主板,估计没那么容易,要不像亚拓150X\朗宇M2也不会卖的那么贵,现在无刷马达都白菜价 ...

真要用K110练习技术,觉得还是空心杯好,小无刷马达炸断线了更麻烦,我有几架100S就是,尾无刷很容易炸断线,修复都困难,还有一架全新的100S准备不飞了,珍藏到直升机博物馆,原包装都还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要用K110练习技术,觉得还是空心杯好,小无刷马达炸断线了更麻烦,我有几架100S就是,尾无刷很容 ...

鸡窝有点乱

网友:
固件版本刷低点,10.几

网友B:
估计你信号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信号点不对

我的mcpx不用焊信号点,电调信号线直接插电机插座就可以,k100电调信号线直接用2p头插电机插座没成功,要是可以比较美观,不用在主板上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mcpx不用焊信号点,电调信号线直接插电机插座就可以,k100电调信号线直接用2p头插电机插座没成功,要 ...

负极一般是可以,不过好像mcpx和普通的设计有点不同,没成功就直接从mos取信号稳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