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迷你800午后小憩

楼主(2020-04-08):
一年没动的机机,难得的好天气,更换动力,再次复飞,有时就喜欢这种飘飘机,不需要FPV,关了油门看它顶着风飘一飘也是一件很悠闲的事,放慢节奏、放松心情、调节视力,远离电子产品、远离屏幕,不错

电机:致盈2205
电调:beebee30a
电池:雪人4s1300mah
桨:乾丰5152

网友A:
我改成双发fpv了,这个后推的怎么弄才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成双发fpv了,这个后推的怎么弄才好飞啊

调好重心很容易飞,4s1300放在最前面重心刚刚好,关油很飘,这么大翼展不能太重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搞成滑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搞成滑翔机。。。

这难道不是滑翔机

网友C:
2208 一推油就压头啊,飞不动,准备改前拉

网友:
飘飘机,好,放松悠闲。

网友D:
这个飞机成功让我对固定翼有了阴影,压根就没飞机来就摔坏了。后面买的冲浪者X8就不敢飞了,有空拿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8 一推油就压头啊,飞不动,准备改前拉

2208动力过剩

网友:
那我前拉换220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机成功让我对固定翼有了阴影,压根就没飞机来就摔坏了。后面买的冲浪者X8就不敢飞了,有空拿出来看看

这飞机设计就有毛病,能飞是能飞,但不符合它的身份我准备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设计就有毛病,能飞是能飞,但不符合它的身份我准备拆了

这飞机真垃圾,算是我第一台固定翼,惨败收场。搞不清楚口碑这么差,销量还不错。真能忽悠人

网友:
飞机应该没问题,应该是调试、配置或技术原因,先试试板机,耐炸好修,飞熟练后再飞这个可能好点,我是这么飞过来的。

网友F:
前几天刚买,还没试飞   纯新手   看了各位大佬的评论   更是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刚买,还没试飞   纯新手   看了各位大佬的评论   更是虚了

新手你还是买个固定翼飞控,稳得很

网友(2020-10-21):
看大佬们一说,我顿时想改双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