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500度的近视,如何选fpv眼睛?买哪款?

楼主(2020-04-08):
有500度的近视,如何选FPV眼睛?买哪款?

网友:
大疆把,可以直接代眼镜

网友A:
同楼上选大疆

网友:
肥鲨HDO2也可以,自带可调近视镜片,200到600度近视都能用

网友:
肥鲨吧,也可以加装镜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选大疆

大疆到底怎么样?

网友:
大疆可以戴眼镜,而且官网有度数的镜片,直接装上去就行

网友:
现在这时候还咋选,钱够直接大疆。

网友:
我从br2眼罩过来的,用了一个月,换成了大疆,很香。。。。
(我感觉我直接戴眼镜并不舒服,还是粘了副镜片在里面,可能是各人脸型不一样吧)

网友:
我是戴眼镜的,然后戴着眼镜再戴大疆眼镜是没问题的,但是脱下来会被卡在大疆里面…

网友:
我600度,用大疆,带眼睛可以用,也可以买他的近视镜片

网友:
穿越机已经进入高清时代,大疆之外别无选择!

网友:
大疆空间大,效果好

网友:
大疆,只有数字了什么近不近视才有意义,模拟本来就看不清

网友:
现在的眼镜,除了DJI外还有其他选项?

网友:
镜框宽度小的话,可以直接用大疆FPV,但每次戴上或者取下眼罩,要注意大疆的头带可能带下来眼镜腿,如果镜框大,那就裸眼肥鲨HDO2,主要看你玩数字还是模拟

网友:
说得像大疆不能用近视片一样!又不是非得带自己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疆到底怎么样?

从肥鲨过来得,反正个人建议还是用大疆!不是一般的香
模拟已经被淘汰了(除非你是顶级飞手)
现在用模拟的都是暂时没钱换大疆的
或者无所谓的又或者等大疆第二代的
反正数字图传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网友:
我用HDO,一直想换DJI,可是出不掉,因为价钱太低觉得太亏,再一个买的人也少了,玩穿越入手价格虚高,一转手不值钱!

网友C:
买了DJI 有几个用数字的呢,最后都 改了模拟,很简单  上网上搜DJI 模块 看销量就知道 别人 都改 了。
5.8G是玩航模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DJI 有几个用数字的呢,最后都 改了模拟,很简单  上网上搜DJI 模块 看销量就知道 别人 都改 了。
5.8 ...

大疆眼镜玩模拟,比飞鲨好?

网友:
都开飞机了,还倒回来骑摩托。

网友:
模拟图传便宜的Beerotor,贵的HDO2,数字直接戴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