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直连433,求教天9 教练口针脚定义

楼主(2020-04-08):
天九之前用的转接模式,有延迟不爽,想改直连方式论坛上找了模拟线针脚定义的图,还是不知哪个是ppm输出的针脚,请教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ut

感谢再请问那正极线是哪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再请问那正极线是哪条?

这里面没有正极

网友B:
接第一脚和第五脚,我刚弄好,也是请教模友得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第一脚和第五脚,我刚弄好,也是请教模友得知的

非常感谢!那就433接1和5脚,然后再专门给433供电就好了是吗

网友C:
我用的是**433,天九接收机和433对应连接,遥控器和433无线连接,移动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433,天九接收机和433对应连接,遥控器和433无线连接,移动随意

你这就是转接模式。我这样弄有延时,比较明显影响操纵。你的转发模式延时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就是转接模式。我这样弄有延时,比较明显影响操纵。你的转发模式延时可好?

完全没问题啊,不会有明显的延时感觉啊。
而且FPV的,几乎都是这样子连接的啊。
拿着遥控器到处跑,不受约束不好么?
不过要特别注意,遥控器接收机天线不要碰到金属三角架,并远离433天线30-5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