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玩电直的好哥们,380级别的直机,推荐一个好飞的呗,感谢

楼主(2020-04-08):
    各位玩电直的好哥们,之前一直飞泰世X5和KDS550(以上两台机子都是老款轴传动的),结果去年手潮,把泰世X5炸了,还留有一台KDS550当备用机,今年决心好好练习飞行技术,准备入手一台380级别的飞机专门练习用,大伙帮忙推荐一个呗,本人不喜欢亚拓的飞机,SAB有些贵,不太适合练习,泰世X3、HELI380、TWQF380,这几款机器那个好飞一些,对了,最近我看魔兽420这款机器性价比挺高,不知道怎么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呗,谢谢!

网友:
练习3D机, ALZRC X360 或 ALZRC380

网友:
x3 q3都可以

网友A:
x3l  380的练习机 和x3配件通用

x3/360 360的练习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3l  380的练习机 和x3配件通用

x3/360 360的练习机

X3不是450级别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3不是450级别的吗

450  一般指的是325桨
x3 是用的360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  一般指的是325桨
x3 是用的360桨

那比450级别还要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比450级别还要大啊

比450大一点   但是还是属于小鸡的范围   450、x3、380 都属于小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玩过x3l,一开始尴尬选不到合适的电机,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泰世原厂1400kv的电机,好飞了。但是炸鸡成本 ...

机身出不? 出我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玩过x3l,一开始尴尬选不到合适的电机,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泰世原厂1400kv的电机,好飞了。但是炸鸡成本 ...

500、500x、msh480 这些中型机确实联系不错

如果电源方便,520、550级别也很好

网友:
电设一般炸不坏,就x3皮带版用来练习的话我感觉成本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过x3l,一开始尴尬选不到合适的电机,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泰世原厂1400kv的电机,好飞了。但是炸鸡成本 ...

说的有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玩过x3l,一开始尴尬选不到合适的电机,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泰世原厂1400kv的电机,好飞了。但是炸鸡成本 ...

sab420怎么样,震动小不

网友:
420和海利380尾包壳比尾管贵。x3比较适中,配件和精度无关的可以选择副厂。还有个选择就是xl的兔子380,中联很宽,配件比x3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sab420怎么样,震动小不

尾包壳支撑,换起来不是一般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