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利虾和救援虾

楼主(2020-04-08):
其实一开始只想做个水管救援船,可以安心玩水机。后来翻坛子里帖子,被虾艇迷住了,于是就有了这两条虾。

先开始做救援虾,激光切的魔术板,免了手切的辛苦,真香!

中舱先做好了,然后把两边浮筒加强板粘上

装浮筒隔板

浮筒另一侧也安装到位

把浮筒底板粘好干透后,先在内部刷一层防水胶

两边加了有机片水刀,希望以后能跑得直

中舱前部是弧形,先把板子搓一搓比较好粘合

2根等长碳杆插进浮筒,保证好平直后,救援虾具体尺寸也就确定下来了

插碳杆处有加强块,打好胶再封好顶板就很牢固了

做中舱活动舱盖

做好的中舱

浮筒封闭顶板

中舱嵌入碳杆

舱盖打开状态

做完后的白板救援虾

开始做法拉利虾

粘侧板加强片

装浮筒隔板和碳杆安座

没封闭的两侧浮筒

安装中央艇体

基本做好的艇体

开始连接艇体

艇体后部用了木层板,装上吸水舵先

接上冷却水胶管

大模样出来了

开始做电机座,考虑到以后换矢量舵,做成模块式的

白板虾新鲜出炉

开始丙烯刷色

来了个骚红

两条虾都刷好色了

装电子设备,用了2216 KV2400电机,60A双向水冷

一个个剪贴纸

大功告成的法拉利虾

救援虾---

网友A:
是某宝"发哥模型"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某宝"发哥模型"买的吗?

和那里没关系,自己DIY的

网友:
楼主入激光切割机了吗?

网友B:
漂亮,教科书式的存在啊。楼主是怎么做的这么干净的,我总是因为在PP板上划线,一涂胶的时候因为要刮缝就把表面弄得黑乎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教科书式的存在啊。楼主是怎么做的这么干净的,我总是因为在PP板上划线,一涂胶的时候因为要刮缝就把 ...

你把线尽量画在内侧不就看不到了^_^非要画的话,用削尖了的铅笔画画,完事了用小学生那种带香味的橡皮,擦得干干净净

网友:
救援的好像gulf涂装

网友C:
请问能否分享下法拉利虾的图纸?最近刚好也想做虾艇。

网友:
入的哪款激光切割机

网友:
跟帖学习。
魔术板耐得住高速的冲击吗?和木板的比哪个更结实?

网友D:
其实你要有兴趣,可以做个更漂亮的4Q虾 ,三栖虾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560468-The-4Q/page2

我做得是泡沫热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你要有兴趣,可以做个更漂亮的4Q虾 ,三栖虾  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560468 ...

这个能飞吗?^_^

网友:
这个地上跑,水里游加天上飞。三栖明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否分享下法拉利虾的图纸?最近刚好也想做虾艇。

暂时不能,图纸有个别地方对不上,再有还没试航。图纸大概下周才有,不介意留个邮箱报名^_^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时不能,图纸有个别地方对不上,再有还没试航。图纸大概下周才有,不介意留个邮箱报名^_^

没关系,我昨晚也画了,外形弄完了。请问你做没做斜拉和下拉?如果有,能否分享下你做的多少度?

网友E:
防水粘接用的什么胶,想学习下,用魔术板相比层板比哪一个耐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我昨晚也画了,外形弄完了。请问你做没做斜拉和下拉?如果有,能否分享下你做的多少度?

斜拉有,就是加了个垫片。下拉没做,和艇身是平的,因为看了些帖子,为了让虾体快速离水最好做平或者向下倾。我的电机座是模块化可拆,看试航情况再做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防水粘接用的什么胶,想学习下,用魔术板相比层板比哪一个耐用一点。

防水买建筑透明防水胶,用魔术板主要是好制作,玩个几年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线尽量画在内侧不就看不到了^_^非要画的话,用削尖了的铅笔画画,完事了用小学生那种带香味的橡皮, ...

了然,还是萨神有才,我后期用热熔胶填缝再烫平,不可避免的有一点色差

网友:
可以糊上玻璃钢,更耐造

网友F:
请问下那个矢量转动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那个矢量转动是怎么弄的?

电机座固定在舵机摇臂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座固定在舵机摇臂上

电机座如何固定在摇臂上啊?能不能看下照片?

网友G:
我很好奇那根水冷管通道哪去了~看里面也没有水冷设备啊~
救援的话需要风动,纯玩还是水桨比较有气势。
不过玩船实在太烧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座如何固定在摇臂上啊?能不能看下照片?

电机座是木层板的,钻个眼自攻螺丝拧到塑料摇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很好奇那根水冷管通道哪去了~看里面也没有水冷设备啊~
救援的话需要风动,纯玩还是水桨比较有气势。
不 ...

水冷双向电调,舱内你看不到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冷双向电调,舱内你看不到而已

哦 看帖不仔细,看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斜拉有,就是加了个垫片。下拉没做,和艇身是平的,因为看了些帖子,为了让虾体快速离水最好做平或者向下 ...

LZ,试航了没?左拉和下拉调整了没?希望分享分享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试航了没?左拉和下拉调整了没?希望分享分享心得。

试了,后推的速度没起来时打水严重,桨、子弹头都冲走。幸亏做的是模块式,现在是前拉,效果好多了。左拉和下拉没变,只用控微调了下

网友(2021-03-25):
大神,我也想做一个,麻烦给个图纸吧,57858395@qq.com

网友:
可以分享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把线尽量画在内侧不就看不到了^_^非要画的话,用削尖了的铅笔画画,完事了用小学生那种带香味的橡皮, ...

又看了一遍你的回复,发现“带香味儿的”是重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关系,我昨晚也画了,外形弄完了。请问你做没做斜拉和下拉?如果有,能否分享下你做的多少度?

我最近琢磨了很久玩儿飞机的适合做什么船,最后还是回到了风动虾艇上,对于下拉和右拉,我觉得咱们得从飞机得角度跳出来。飞机浸泡在空气里,船泡在水里,水的密度那么大,要想抵消各种偏航,还是应该用水舵,所以:
1、电机下拉没必要了,平的就可以,因为整体得阻力焦平面可能都在水面附近了,就算你把电机仰起来45°都未必能把拉力线延长到焦点后方以下,就别指望有抬头力矩了,老老实实水平,水平分量还多;
2、右拉也没必要,其实在虾艇右脚做一块水刀就解决问题,慢慢尝试那块水刀得如水深度来调节,或者最简单的,把舵放在主体最右边。

网友B:
萨神,你的虾脚台阶设计的时候是计算过还是靠感觉画的,这个虾艇好不好跑fei其实还是得看虾脚形状,我那个小虾艇速递一上来就很不稳定了,直线都怕侧风,更别说打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琢磨了很久玩儿飞机的适合做什么船,最后还是回到了风动虾艇上,对于下拉和右拉,我觉得咱们得从飞 ...

你说右拉的考虑,水刀可以解决,下拉,想着是让不翻船啊,不做?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萨神,你的虾脚台阶设计的时候是计算过还是靠感觉画的,这个虾艇好不好跑fei其实还是得看虾脚形状,我那个 ...

参考了论坛的虾图纸,魔友做了跑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右拉的考虑,水刀可以解决,下拉,想着是让不翻船啊,不做?这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我可能还是没有说明白,我觉得那么高的电机架,下压力矩已经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