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内支线集装箱船

楼主(2020-04-08):
做这船二年前就有想法了,从事集装箱运输行业十多年,这条船型与公司的内支线船是同一型号,刚好这次疫情,闲着就动手开工了,第一次做,慢慢来。

楼主:
开始刷内层树脂胶

网友A:
外层不上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层不上布吗

上,还没到那道程序,这才刷完里面,把外层打磨了一遍。简单的刮了层填眼灰,后面几天要开始灰头土脸的开始磨了。

网友:
打磨这活太累太脏,木头料还不能沾水磨。

楼主:
第一遍打磨,还是有些坑坑,今晚继续补灰。

网友B:
加油!这种的不能改R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这种的不能改RC吗

是要改,下一步,设备都己就位。

网友:
好工程呀

楼主:
这个布不好铺,谁支下高招

网友:
楼主加油,期待早日下水。
另外,对船头蒙皮还有个方法,你可以参考,对于这种船头幅度特别大的,木条弯曲度有限,很难做到贴合。一般在船头位置预留出3-5厘米空间,用实木填充,最后打磨成型。
填充木料建议选用轻木,重量轻,已打磨成型。后期多加一层环氧即可保证强度。这样也避免了船头蒙皮缝隙过大,刮灰过多较为偏重。
仅供参考,祝你早日下水!

楼主:
开始准备舵和动力系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准备舵和动力系统了。

木条的接口最好错开,不要这样集中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条的接口最好错开,不要这样集中在一起。

里面也刷环氧,靠里面那层加了木片。应该不会断。

楼主:
第一层底漆做完,这船设计还是有很多缺陷,方向舵这要切龙骨,甲板也没预留开口,很不好操作。

网友:
   大工程,加油,赞一个。

楼主:
慢慢加点细节图片了,好久没用PS,新版本的都摸索了半天。

楼主(2020-05-09):
装的时候没考虑前档板,后补一块,二片轻木片刷环氧。

楼主:
简单的水线画笔

网友D(2020-06-24):
套材哪里买的?

楼主:
烟雾蒸发器工作了一回烧了,改天用加湿器改个烟雾。汽笛用了个12V货车蜗牛喇叭,超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套材哪里买的?

没看到了

楼主(2020-09-02):
用加湿器片效果很好

楼主(2021-01-26):
下一条准备开工

网友:
逐楼学习,受益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条的接口最好错开,不要这样集中在一起。

嗯。
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做,但是我已经偷偷在学习。

网友(2021-03-22):
楼主厉害,手残党没你这么好的技术

网友E(2023-09-07):
你这套材哪里入手的?

网友:
【闲鱼】https://m.tb.cn/h.5VxJEDy?tk=W7Zjdzihxvi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大三楼,内河散货船船模,套材,双桨,双舵。】」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套材哪里入手的?

【闲鱼】https://m.tb.cn/h.5VxJEDy?tk=W7Zjdzihxvi CZ3457 「我在闲鱼发布了【大三楼,内河散货船船模,套材,双桨,双舵。】」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