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用铣刀切泡沫的方法

楼主(2020-04-08):
清明节宅在家里改手抛机,用刀子掏泡沫非常费劲,还做不好。上次看别人用CNC机床切的泡沫挺好的。我就买了电动打磨机和铣刀加工泡沫,今天试了一下,效果不错,效率非常高!

网友A:
展示一下效果喂!

楼主:
小型电动打磨机:68元,3mm圆柱铣刀: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示一下效果喂!

刚拿到工具,有空再折腾那个飞机。明天拿泡沫切个效果给大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拿到工具,有空再折腾那个飞机。明天拿泡沫切个效果给大家看

期待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效果很好,其实我早在用了,不过我是用一个180电机,一截小塑料管,然后剪一片易拉罐皮,边沿剪出锯齿状,卷在塑料管外,再用胶水粘贴牢固,省时省力,缺点就是搞得到处是泡沫灰尘,要带口罩操作,清理衣服和地面上垃圾也很烦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拿到工具,有空再折腾那个飞机。明天拿泡沫切个效果给大家看

坐等视频!

网友:
我为了加工硬泡沫,愣是自己做了个电热弓,因为是掏空球形结构,所以直线弓还不行,我做了个像刮宫勺那样的。

网友B:
用了好久了,亲测好用,再买个粗点的刀头,大面积铣削好用

楼主:
新人不知怎么发视频,拿一小块泡沫尝试了一下。这个刀非常利,手拿不稳容易切过头,加工前要先在泡沫上画好线。

楼主:
深度的控制更要注意,可以在刀杆上贴纸来观察切下去的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好久了,亲测好用,再买个粗点的刀头,大面积铣削好用

因为买的是小型打磨机,最大的装夹头只能装直径3mm的刀柄

网友C:
做个喇叭套。很好用的。可以调节深度。又不怕切割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喇叭套。很好用的。可以调节深度。又不怕切割歪掉

各位说的都很对。考虑用大可乐瓶剪一个喇叭形,下面粘环形层板。直径3mm的刀要大面积加工确实效率有点低。我在找找有没刀柄3mm,刀刃直径大点的。
这种打磨机用附带的工具切割、打磨泡沫、层板、轻木都挺方便。应该是模型玩家必备的工具

网友:
好东西,好办法,立即去试试效果。

网友:
有一种kt板倒角器就是这个原理,就是比较挑泡沫

网友:
电动打磨机和铣刀加工泡沫---哦哦 法子不错哦

网友:
切割聚苯乙烯泡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