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控到手就拆:给富斯PL18增加两个比例摇杆

楼主(2020-04-08):
玩挖掘机,通道多,刚好看到福斯PL18有个挖机行走和工作切换模式,盘它!

到手好发现做工确实不错:
亮点如下:
1.虽然塑料外壳,正面版有贴一层金属板,两侧有宽握胶条可换,手掌填充度很好;
2. 金属CNC摇杆座和霍尔好评!
3. 无线充电也不错;
4. 双天线布局和第三代协议号称可以3km,但一定是在苛刻的理想空旷环境;

先放一张MT挖机镇楼,6路液压,带中臂,回旋液压爪,感觉无论是外观还是功能可玩性,目前国内挖机可以排第一。

好马配好鞍,为了更舒适的晚它,接下来就是再给PL18增加两个自回中的比例摇杆;

1. 拆解
拆开发现前后盖之间的电源和信号线连接是用类似笔记本电池的快拆接口,从而杜绝了飞线,非常好的设计!
整体布局走线也非常工整,拆过很多控,目前看到布局除了Jeti外,pl18可以排第二;

2. 电位器换比列摇杆:
方案一,原本想利用遥控器下方的三个比例旋钮位置,但是拆了一个比划了下高度不够而且孔位太小,扩孔还要扩铝合金面板,毁容风险太大,放弃,换Plan B!

3. 该控左右两侧有两个传统的ls rs 滑动拨杆,就替换它们吧,看了下和我买的摇杆电位器出奇的匹配,暗爽,一个电位器两个5k变速器,原厂的也是5k,完美替换;
一个电位器利用原来LS或RS的,另外两个从底部飞两个旋钮的VRA和VRC;

在配个小防尘帽,是不是非常完美近乎无损的改造呢

最后改完正面,基本没有违和感,像个小机器人的两个小耳朵

网友A:
改的很漂亮,vra 和vrc 旋钮只能做摆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很漂亮,vra 和vrc 旋钮只能做摆设了?

是的,两个旋钮成装饰了,没电路图,要不然还可以扩张2个IO出来;

网友:
真像玩的,专业!学习了。

网友B:
楼主,你的挖掘机是用这个控玩的吗?是自己改的还是买改好的,什么型号,那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挖掘机是用这个控玩的吗?是自己改的还是买改好的,什么型号,那里有卖

挖机原配的控是AT9S,新买的控是Flysky(富斯)的PL18,买回来自己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挖机原配的控是AT9S,新买的控是Flysky(富斯)的PL18,买回来自己改的

这大挖掘机在那买的,我怎么在某宝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挖掘机在那买的,我怎么在某宝没有找到?

关键字:
946 挖掘机, MT模型那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字:
946 挖掘机, MT模型那家的

好的,谢谢

网友:
PL18良心控,刚发行就入了。

网友(2020-07-09):
摇杆电位器可以发个链接吗……我也想改了用于挖机行走

网友:
霍尔信号输入的是4线的吗?

网友C:
挖掘机怎么玩,好玩吗?要怎么维护?会不会漏油?
玩通关了能通过蓝翔挖掘机教授A级考试吗

网友(2020-08-26):
引用 网友C:
挖掘机怎么玩,好玩吗?要怎么维护?会不会漏油?
玩通关了能通过蓝翔挖掘机教授A级考试吗

同问!

网友D(2022-09-12):
老哥,这台挖机跟神钢350比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这台挖机跟神钢350比怎样

没玩过呢,不好对比

网友E(2023-05-24):
请教边上那小挖机是1/50吗  方便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边上那小挖机是1/50吗  方便给个链接吗

X宝 搜索 利勃海尔 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