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ps问题

楼主(2020-04-09):
opentx四合一高频头,协议dsmx 22ms,对频正常,油门方向副翼都正常。第五通道-100时,主板显示红灯,推油门起飞,此时红灯变成蓝灯。第五通道为0或100时,主板红灯和蓝灯同时亮,油门没有反应。
有问题求助大家
1.红蓝灯同时亮表示什么意思?
2.摇杆同时向下向外,并没有进入校准模式,请问应该如何操作?
3.进入校准模式以后,如何才能结束并保存校准结果呢?看说明书是灯结束闪烁,变回蓝灯,我设置第五通道,切换到120,-120都不能结束校准。

网友:
你√频没有成功,应该按下对频后方向右舵打满保持几秒钟直到飞机对上才算成功

网友:
右满方向舵对频,不行就左满方向舵对频试试,因为可能控设了反向了

楼主:
谢谢!按照楼上说的,对频成功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触发校准模式后,按照说明书的意思,要完成校准,最后要地平线遥控器的按紧急按钮结束校准,灯显示蓝色。
这样的话应该是给第五通道输出一个120的信号。但是opentx的输出范围限定在了100到-100,如果在混控里增加一个offset偏移,也只能在正负100的范围内。
请问怎样才能完成校准呢?

楼主:
有人用过非地平线的遥控器成功校准吗?

网友A:
校准两边摇杆同时外八字,等到闪灯,起飞,尽量定点悬停8秒,降落,拔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两边摇杆同时外八字,等到闪灯,起飞,尽量定点悬停8秒,降落,拔电就行了

我试过,强行断电的话,校准结果没有保存,六轴模式下还是跑偏。猜测程序设计的应该是要触发一个电平位保存结果,led灯由闪烁变成solid blue

网友:
所以小鸡的6轴都是鸡肋,这玩意儿根本就是噱头,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