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5 四通机 ,有人有玩过吗

楼主(2020-04-09):
某天刷拼多多,突然看到一款 标着四通机的 机子,外观忒好看,一看还有带副翼和尾翼舵机,果断买下。
隔几天寄到了,
试飞一下速度超快,一眨眼就不见了,转弯操控好象很难~

第一次试飞

第一次试飞

边上黄的是二通机

边上黄的是二通机

网友:
这种4通机应该是玩具的吧?

楼主:
算玩具吧, 是有舵面的

网友:
有副翼应该好转向呀

网友A:
劝你买kt板的这种小的很容易失联,上次我买了一架结果上天10秒后牺牲了。

网友:
这机子都觉得难飞的话还是老实练模拟器吧

网友B:
都绑个带子做什么的?增加风阻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劝你买kt板的这种小的很容易失联,上次我买了一架结果上天10秒后牺牲了。

是的,好多是劣质的35M玩具控

网友:
小机比较贼,良心厂家一般会加陀螺的,如果没有陀螺也没有上反,新手慎入

网友:
眨眼就不见了,也太快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绑个带子做什么的?增加风阻减速?

加个带子,天上更好看清是屁股还是头 ^_^

网友(2021-06-19):
多少米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