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襟翼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04-09):
固定翼飞机虽然很多,但是给自己还是定位在初级水平。带襟翼的飞机也有几架,但是也不会用查了一些帖子,也是众说纷纭。那么我的问题是:
1 降落时候什么时候打开襟翼?
2襟翼打开后油门收了很小但是飞机高度不降,其中还有一架飞机打开襟翼以后飞机向上拔高。

这导致我一直就不太喜欢用襟翼,而现在要飞90涵道机,所以必须要练习使用襟翼了,请教大佬可否系统讲一讲起飞,降落,调试这些其中的原理?

图片上一下自己最近超喜欢飞的飞翼,名字就在机翼上,速度很快,操控性好,耐炸,休闲暴力的神器

网友:
一般都是设定2档吧,空中试试看下姿态,飞机突然拔高把升降补偿放小点,还有开襟翼后这个失速点也不同了,先高空耍耍适应下找感觉

网友A:
什么时候开襟翼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个人是习惯在降落五边航线的第三边中段开一档,第四边开二挡。襟翼的作用是增升增阻,襟翼打开后飞机速度还没下来时升力加大飞机上升很正常,说明在这个速度下开襟翼还是早

网友B:
1 降落时候什么时候打开襟翼?
第三边开襟翼,我的做法是一步到位,不开两次,但是要注意开襟翼的角度,看说明书。
2襟翼打开后油门收了很小但是飞机高度不降,其中还有一架飞机打开襟翼以后飞机向上拔高。
打开襟翼会有抬头或者低头的现象,没架飞机不一样,这个可以再遥控器上设置混控补偿(襟翼混控升降)。补偿量需要多次摸索。
如果不降高度一是可以自己压升降迫使低头,二是增加混控(襟翼混控升降)迫使飞机低头。
还有一种90飞机,就是F16没有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降落时候什么时候打开襟翼?
第三边开襟翼,我的做法是一步到位,不开两次,但是要注意开襟翼的角度,看 ...

谢谢,补充一下,我说不降高度那个飞机是两米的滑翔机降落过程,本身升力就很大,超级能滑行即使不开襟翼,如果开襟翼,这个是不是又是一种新的调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开襟翼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我个人是习惯在降落五边航线的第三边中段开一档,第四边开二挡。襟翼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补充一下,我说不降高度那个飞机是两米的滑翔机降落过程,本身升力就很大,超级能滑行即使不开襟翼 ...

我说的混控就是在开襟翼的时候才有效的,关了襟翼又回去了。

网友C:
对于前三点涵道机来说,四边收油并转向,基本对正跑道后襟翼开满同时保持低头下滑状态,在离地一两米高度拉平,半米以下高度轻微抬头即可。

只要是个机就一定能关油滑降,说不能关油滑降要么手艺不合适要么场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前三点涵道机来说,四边收油并转向,基本对正跑道后襟翼开满同时保持低头下滑状态,在离地一两米高度拉 ...

感谢回复,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刨除襟翼,在降落过程中还有两个问题,1速度降不下来,2降落过程中高度下降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是推杆还是靠自重?

网友D:
我感觉要看翼载荷,翼载荷小的根本不需要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要看翼载荷,翼载荷小的根本不需要襟翼。

滑翔机翼载荷应该不大吧,玩的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翔机翼载荷应该不大吧,玩的不太明白

滑翔机可以考虑蝴蝶刹,或者襟翼往上翻来减小升力(效果看机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补充一下,我说不降高度那个飞机是两米的滑翔机降落过程,本身升力就很大,超级能滑行即使不开襟翼 ...

滑翔机一般不用襟翼的,滑翔机降落要开空气刹车的,否则降不下来复飞不上去,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滑翔机一般不用襟翼的,滑翔机降落要开空气刹车的,否则降不下来复飞不上去,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请问空气刹车怎么设置?襟翼副翼都是什么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空气刹车怎么设置?襟翼副翼都是什么反应?

要看遥控器说明书的,F记J记都有特别章节介绍滑翔机模式的各种特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遥控器说明书的,F记J记都有特别章节介绍滑翔机模式的各种特殊设置。

我是想问一下舵面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问一下舵面反应?

看图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空气刹车怎么设置?襟翼副翼都是什么反应?

蝴蝶刹是襟翼下放到最大角度,双侧副翼上翘一定角度,通过产生涡流消耗能量来使飞机减去,一般来说滑翔机不论是否设置蝴蝶刹,降落过程中襟翼大部分都是起到扰流板的作用

网友:
翼载荷太轻的飞机就没有必要设置襟翼,就算你设置了,也掌握不到90涵道开襟翼的感觉。
想飞90涵道,不开襟翼一样落的好好的,先走上几十个起落在尝试襟翼。开襟翼能降低一点速度,不开襟翼你甚至能落得更好,只要跑道够长就行。

网友:
襟翼(Flap) 襟翼是安装在机翼后缘附近的翼面,是后缘的一部分。襟翼可以绕轴向后下方偏转,从而增大机翼的弯度,提高机翼的升力。襟翼就是机翼后缘的一部分。它可以弯曲,这样就会改变机翼弯度,提高升力。当它放下时,一方面可使翼型变弯,一方面会在机翼后缘形成低压,两方面的效果都是增加了升力。通常襟翼可使升力系数提高75%~85%。同时,襟翼还能增加阻力,对飞机安全、缓慢地着陆有利

网友(2020-05-21):
升降禁翼混空

网友:
襟翼用在大飞机上有感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