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原厂Futaba GPS传感器的模友几个问题

楼主(2020-04-09):
目前在自制一个可用于Futaba遥控器的GPS传感器,优势在目前看来,只有成本约是原厂的十分之一。在制作和测试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特向各位有原厂GPS传感器的模友们请教。

1,GPS坐标
1),当模型放置在地面时,坐标值是否有严重漂移?
我知道这是GPS的固有缺陷,只是想知道原厂GPS的漂移值的严重程度。
GPS漂移是指,当GPS设备固定不动时,坐标值也会自动变化。
是否严重是指,漂移范围是否超过10米。
手头的GPS芯片的规格参数中,定位精度是2.5米。
但漂移范围有时突破15米。
下图是在高约80米的办公楼外窗处连续测1分钟的截图,此时的测试较好。
在家窗口处测试有时超过15米,此处的环境比较恶劣(有汽车、大树、楼房等等的反射)。

2)GPS坐标显示标准
手头使用的GPS模块硬件发出来的坐标值是NMEA01843,
即:纬度ddmm.mmmm, 经度dddmm.mmmm,与遥控上显示的格式一致。
各位老模友,是手动计算调整为WGS84格式,还是有其他手机app可直接输入NMEA01843坐标以查看位置?

2,启动时间
从模型供电开始,遥控器收到GPS信号,大概要多长时间?
我用的这个GPS模块,冷启(断电12小时后)大约80秒,热启大概3秒。

3,距离
遥控开机后是否有显示距离超过一万米以上,再重新开启遥控器后距离值恢复正常?
是否有过即使在模型旁边,距离也有可能在10-30米左右的偏差?

网友A:
futaba的GPS模块怎么看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GPS模块怎么看坐标

需要翻一页

楼主:
通过说明书上的坐标,就能找到写说明书的人,当时所在的位置。
在东京futaba工厂附近 !

网友:
没注意过,好像不太漂移。启动时间大概10秒左右绿灯,就有信号了,但是必须在空旷的地方,居民楼里面基本是不可能绿灯的。格式不知道怎么处理,挺奇怪的,倒地图里面看看还行,不会做路径图。这个距离是指上电后,开始启动,然后一直计算模型距离这个上电时候的点的距离。一般到不了几十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