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求推荐固定翼图传和增程。谢谢各位大佬。

楼主(2020-04-09):
中端的就行。不要太高端了
起飞重量500~1000g的飞机

网友:
加2w功放,或者433那一套

网友A:
加个915或433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915或433就行

品牌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牌有么

切糕433 rocket915

网友B:
切糕433增城1w奥姆威图传 轻松20公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切糕433增城1w奥姆威图传 轻松20公里

高度一般要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度一般要到多少?

0.5~2

网友(2020-07-12):
915挺好的,火箭915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