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高清接收能用4菱天线不?

楼主(2020-04-09):
如题

网友A:
没用过,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啥样的

网友:
传说叠双菱加反射天线效果爆炸

网友:
理论上都能用,以前菱形天线在2.4G无线网卡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频率能适合,就能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C(2020-05-19):
叠双菱这种还是算了,5.8要求精度很高,今天研究了下,你可以去闲鱼看看UBNT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叠双菱这种还是算了,5.8要求精度很高,今天研究了下,你可以去闲鱼看看UBNT的天线

入了个健博通的17平板

网友:
看看奥姆威家的双双菱。效果就不错的。

网友(2020-07-21):
不管是什么天线 只要频率是对的就可以使用,效果看情况了。上大版更厉害哈哈。角度越窄,增益越大嘛。

网友:
首先确定好频率,如果频率偏了,那提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