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V2图传请教

楼主(2020-04-09):
各位大神,我的穿越机用熊猫V2图传不知道按照说明怎么也调不出来600毫瓦,按照说明长按按钮后进入功率设置状态,选择3绿3蓝灯全亮时应该是最大功率600毫瓦,设置成功,但是根据说明此时应该是红色指示灯闪5次停3秒,而实际是按照600功率设置后只出现红灯指示闪4次停3秒,无论怎么设置都是这样,想请教下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
好像可以用遥控器调

网友:
看看OSD中显示多少mW

网友:
问客户啊 或者问厂家  厂家扣扣1415334588

网友A:
1.按键方法错误
2.开启图传osd调参后,按键调参会无效
看完这两个视频你就完全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键方法错误
2.开启图传osd调参后,按键调参会无效
看完这两个视频你就完全会了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复,视频教程讲解的很详细很好,但是我们可能对闪5下的概念理解不同,我前面设置功率的过程操作都是对的,设置成功后红灯闪烁的次数是“000红红红红000”,我看视频教程设置成功最后也是这样闪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看的不对,明明是停3秒然后亮4次红灯又停的,功率明明设置已经是蓝绿灯全亮时停止,应该已经是600毫瓦了,我只是按说明书理解应该是“000红红红红红000”才对,不知道我有没有描述清楚,请各位赐教。

楼主:
再一次感谢以上各位的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说起来真是奇葩,可能是岁数大了眼睛反应慢,我把设置为600以后的视频发给厂家售后确认,都看到的是闪了5次,而我怎么看都是闪了4次,最后我把录像视频放慢了一倍看到的就是5次了,说明眼见还真就不一定。再一次谢谢各位尤其是提供教程的那位,还有提供售后服务号码那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