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天的前三点涵道机都能能关油滑降

楼主(2020-04-09):
对于前三点涵道机来说,四边收油并转向,基本对正跑道后襟翼开满同时保持低头下滑状态,在离地一两米高度拉平,半米以下高度轻微抬头即可。

有襟翼开襟翼,没襟翼可以早点拉抬头
但也有一些没襟翼的同时稍微速度高一点拉一点抬头就往上升高的不太容易控制,不过调到适合的手感控制住了也没问题

只要是个机就一定能关油滑降,说不能关油滑降要么手艺不适要么场地有问题

所谓带油降也只是为了保持速度,而保持低头一样能保持速度,相似的效果为何不选择操作简单的呐

推着油门带着攻角进场才是在失速边缘走钢丝的行为

网友:
有高度怎么都可以降

网友A:
前三点确实都能关油降落。前提是起落架放下来了。襟翼不开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三点确实都能关油降落。前提是起落架放下来了。襟翼不开也行的

有襟翼开襟翼,没襟翼可以早点拉抬头

楼主:
但也有一些没襟翼的同时稍微速度高一点拉一点抬头就往上升高的不太容易控制,不过调到适合的手感控制住了也没问题

网友B:
支持一下!最近玩飞翼64涵道的F18,带油进场一抬头就飘,最后索性关油低头下滑,触地前轻拉一下,反而越来越降的舒服。

网友C:
不支持。一个恻阵风就让你换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襟翼开襟翼,没襟翼可以早点拉抬头

嗯,主要是个人习惯,就像你说的前三点可以关油漂降,但是谁也没说前三点就一定要关油漂降,喜欢咋样就咋样。大风天哪个开全部襟翼进近啊。看实际情况和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主要是个人习惯,就像你说的前三点可以关油漂降,但是谁也没说前三点就一定要关油漂降,喜欢咋样就咋 ...

所以我用的是“能”而不是“必须”呀,
某些自以为是的带油降主义者喜欢用的可是“必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一个恻阵风就让你换飞机。

对于这点来说带油降的低空速时间更长高度段更大岂不是榨的更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下!最近玩飞翼64涵道的F18,带油进场一抬头就飘,最后索性关油低头下滑,触地前轻拉一下,反而越来 ...

飞翼64超虫是有这种速度稍高一点拉点头就上升的特性呐

网友:
尽量用最低油门,最低高度来降落就好了。有些降落炸鸡是因为他2,3米,甚至7,8米就降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于这点来说带油降的低空速时间更长高度段更大岂不是榨的更惨

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飞行模拟器,飞机的攻角姿态会改变空速,空速的变化会影响升力,然后再反过来迫使你改变攻角。这就是为什么真飞机不是俯冲式降落而是下滑道降落,需要速度和姿态有个平衡稳定的过程。然后最后一点,带着油可以安全复飞,收油要想复飞,岂不是榨的更惨。

网友:
真机有足够的距离完成进近过程而且不用考虑看不看地到飞机,模型你得保证在视距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飞行模拟器,飞机的攻角姿态会改变空速,空速的变化会影响升力,然后再反过来迫使你改 ...

真机有足够的距离完成进近过程而且不用考虑看不看地到飞机,模型你得保证在视距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飞行模拟器,飞机的攻角姿态会改变空速,空速的变化会影响升力,然后再反过来迫使你改 ...

真实飞机(我是指载人的飞机)的降落方式,除了滑翔机,轻型飞机外,都是减小动力(当然不可能关掉动力),推杆负迎角下来,到了一定高度拉平降落的。严格来说不算俯冲,因为下滑线比较长。
模型飞机方面,关掉动力降落的好处是比较好控制速度及高度,如果要复飞也是瞬间推油门可以解决的。很多人所谓的带油降落,油门小了,没有实质意义,油门稍小于巡航油门时,若升降舵拉狠一些,飞机就有升力下不来。对比之下,比较考验经验。
但也不能说没必要带油降落,在大风天要迎风降落时,如果不带点动力的话,飞机很难降到适当的位置,甚至会失速。还有大角度襟翼的飞机,降落时也需要靠动力来抵消阻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实飞机(我是指载人的飞机)的降落方式,除了滑翔机,轻型飞机外,都是减小动力(当然不可能关掉动力) ...

关于这个一拉就上升,其实就体现了精确进近的必要性。所有的因素,下降过程中精细油门控制,襟翼的位置,仰角和下降率的控制,最终体现在进近空速上。载人飞机因为是仪表飞行规则,很容易做到Vref的量化,也有飞行电脑来计算当前载油量有效载荷下的可靠Vref计算,就不会出现意外升力,在模型上就难得多,如果完全关油滑降,速度要么太高,一拉就升,要么太低就失速炸下来。这样的话,带着油门进行空速维持,是不是就更容易做到稳定下降率进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这个一拉就上升,其实就体现了精确进近的必要性。所有的因素,下降过程中精细油门控制,襟翼的位置, ...

关油门并在贴地之前保持一定量低头可以杜绝失速的隐患,
抬头姿态即使推着油也很难保证不会失速,毕竟模型基本没有空速表

至于顶大风,要么不开襟翼,要么缩短接近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实飞机(我是指载人的飞机)的降落方式,除了滑翔机,轻型飞机外,都是减小动力(当然不可能关掉动力) ...

顶大风,要么不开襟翼,要么缩短接近拉距

至于大襟翼,解决方法当然是关油门并在贴地之前保持一定量低头就可以杜绝失速的隐患,
没哪个机襟翼大到低着头开襟翼也会失速的吧

贴地高度才会最终把运动轨迹拉平并保持该攻角直至自然减速下降接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油门并在贴地之前保持一定量低头可以杜绝失速的隐患,
抬头姿态即使推着油也很难保证不会失速,毕竟模 ...

感觉你是在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是在想当然

我一直是这么实践过来的,
各位吧友也没有见过低头姿态失速的吧

楼主:
某些自以为是的带油降主义者喜欢说哪个哪个“必须”推油降,别人说他一句手艺不适合关油滑降 都不行,简直笑死群友

网友E(2021-12-17):
哈哈!这个问题好,降落不是单纯的考虑收油还是带油,最终的目的是让飞机能在很低的高度及速度下失速平稳接地,一般都建议带油降落主要是可以保证飞机以低速大迎角姿态接地,这样可以让飞机准确的在你想要的接地点接地,接地后还可以减少滑行距离,而收油大下滑角接地会受翼型升力系数、风、速度、高度及下滑角度影响,接地点不可控的因素较多,不能准确地按照预想接地点去接地,这里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的。总之航模带油降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个问题好,降落不是单纯的考虑收油还是带油,最终的目的是让飞机能在很低的高度及速度下失速平稳接 ...

强行要求没有空速表攻角表的模型完全去学真机的操作显然不合适,推油降落普遍要求过早进入大攻角低速这种不稳定状态,很容易就吹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行要求没有空速表攻角表的模型完全去学真机的操作显然不合适,推油降落普遍要求过早进入大攻角低速这种 ...

为什么我大风全襟翼降落失速前没认真看你这个帖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强行要求没有空速表攻角表的模型完全去学真机的操作显然不合适,推油降落普遍要求过早进入大攻角低速这种 ...

说明你对航空器还是不够了解,普通飞机的推重比是多少?民航客机的推重比才0.2左右,航模的推重比又是多少呢?大推重比就可以大仰角保持住飞机姿态的。还有攻角是机身与机翼之间的夹角,别再碎片化学习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明你对航空器还是不够了解,普通飞机的推重比是多少?民航客机的推重比才0.2左右,航模的推重比又是多 ...

首先攻角那是有效翼面与气流方向的夹角,机翼机体夹角那叫安装角,然后无论推比多少该失控的情况就会失控,推比高只是让能量恢复和保持能力更强,,你这观点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