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落双舵机不平行问题

楼主(2020-04-10):
请问双舵机因为装机角度  拉杆等问题造成升降舵角度不一致。能否通过遥控器设置达到运行一致?
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的,配合舵角量具,微调舵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配合舵角量具,微调舵机就可以

谢谢,就是说通过遥控器调整,不需要机械调整了是吧

因为装机太累了,没勇气继续折腾了

楼主:
解决了,在遥控器混控设置

网友B:
不要用混控,设置中立点。前提是一个舵机一个单独通道,用Y线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混控,设置中立点。前提是一个舵机一个单独通道,用Y线不行

是一个舵机一个通道

网友C:
直接机械调不是更好?为啥都想要用遥控调   装机装好 尽量少用遥控调  我是这样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机械调不是更好?为啥都想要用遥控调   装机装好 尽量少用遥控调  我是这样装

舵角角度  还有左右开孔  都还是有点影响的。装机没经验 手艺欠缺挺严重的。下次再装了,平尾粘死了

网友(2020-05-18):
装机小心点,后面问题能少一半

网友:
最好还是机械调整。

网友(2020-06-22):
是滴,机械调整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