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如东C0630-K车床

楼主(2020-04-10):
论坛大神有接触过这款车床的吗?电机是380v/0.85/1.5kw的双速电机,想改成220的,有好的建议吗?车床是如东长发机床厂的,山东那边也生产过这款车床,但是现在都停产了,我网上联系过山东的厂家,厂家说生产成本高,客户不容易接受,都不生产了,这个车床比较方便的是车轮纹不需要换挂轮。

网友:
双电机,带钻铣功能吧!挺棒实!

楼主:
输入220v,输出380,2.2kw的变频器四五百,感觉不划算,这个车床跟cjm320参数差不多,320用的0.75kw380v的电机,

楼主:
是不是可以换个800w的电机

网友A:
电机越大越好用,电机小了抖动有你受的,咸鱼上2.2千瓦的二手变频器也就两三百块吧,这么大个车床都买了,还差那点钱?

楼主:
那就研究研究变频器吧

网友B:
咸鱼买个2千瓦变频器  就可以·台安的带VF曲线功能,比较好调

网友C:
我的4KW电机就改成220V的变频器控制了

网友D:
变频器是最好的选择,双速变可调速,其他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4KW电机就改成220V的变频器控制了

4kw的比较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是最好的选择,双速变可调速,其他还真没什么好办法。

这个车床齿轮调速盘一个位置是两个转速,想要高低转应该是电机调,用变频器的话,原来的电机调速开关就用不用了吧,直接变频器接电机高速,然后变频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个2千瓦变频器  就可以·台安的带VF曲线功能,比较好调

对变频器不懂啊,有推荐靠谱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个2千瓦变频器  就可以·台安的带VF曲线功能,比较好调

这个得用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越大越好用,电机小了抖动有你受的,咸鱼上2.2千瓦的二手变频器也就两三百块吧,这么大个车床都买了, ...

同感,而且家用不带离合的车床最好用三项变频驱动,单项电机启动电流大,启动力矩和过载力矩很小,正反转转换反应迟钝

网友:
那个道顺开关太low

网友:
用的5.5KW的变频器,直接内部改倍压整流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E:
看起来不错,好好保养一下。参数中的电机是220V时用1.5千瓦的,380v时用800瓦的。直接把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由三相220V供电就可以。接入单项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就很好用。2千瓦变频器就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不错,好好保养一下。参数中的电机是220V时用1.5千瓦的,380v时用800瓦的。直接把电机接成三角形接法 ...

电机铭牌上写的是380V的啊,这个双速电机0.85kw750转,1.5kw1500转。

来自微站

网友F:
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少钱收的?

5000弄回来的,回头再买个220变380的变频器就能玩了,不知道值不值,主要看它功能还行(不用换挂轮、丝杆光杆单独的,横纵自动走刀、1.5kw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铭牌上写的是380V的啊,这个双速电机0.85kw750转,1.5kw1500转。

你这个是双速电机。有4极和6极两种绕组对应1500和750转两种速度。使用电压还是可以角型和星型两种接法。如果有三相电,原控制电路不用变直接用。如用变频器只能使用三相220v电压供电,需要更换接触器线圈为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双速电机。有4极和6极两种绕组对应1500和750转两种速度。使用电压还是可以角型和星型两种接法。 ...

现在有单相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稍微贵点,如果接220三相,还是得用变频器啊,家里没有三相220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单相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稍微贵点,如果接220三相,还是得用变频器啊,家里没有三相220的。 ...

220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价格低些。有380的价高是一定的哪都不用改,方便。自己酌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有单相220输入,380输出的变频器,稍微贵点,如果接220三相,还是得用变频器啊,家里没有三相220的。 ...

楼上说的对,一般建议使用单相22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比较便宜,单相220变三相380的不但贵而且难找,你这个电机是双速三相电机,理论上讲应该也可以改星接为角接的,你查一下资料研究研究,实在不行把电机拆下来去找个修电机的帮你改一下,就说三相380v改三相220v的,师傅就明白了

我之前用过几个二手的爱德利变频器也值得推荐一下,咸鱼上买的二手2.2千瓦的才240块,还自带刹车电阻,对于没有刹车的车床相当于又多了一个快速停车的功能,虽然效果没物理离合刹车效果好,但是总比没有强,我的车床电机是1.5kw的,卡盘1250转的速度可以做到1s快速停车,使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价格低些。有380的价高是一定的哪都不用改,方便。自己酌定。

是的,220的多,而且价格低,220转380的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一般建议使用单相22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比较便宜,单相220变三相380的不但贵而且难找,你 ...

我看了下淘宝,220变380的价格450-550不等,还是考虑用380的吧,不用改接线(主要不懂),谢谢讲解。

楼主:
非常感谢论坛朋友的解答

楼主:
这个车床好像很少啊,闲鱼没看到过,网上也只能搜到以前一些厂家的介绍,基本没什么资料,是没生产几台吗?出厂编号是0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车床好像很少啊,闲鱼没看到过,网上也只能搜到以前一些厂家的介绍,基本没什么资料,是没生产几台吗? ...

这个机床厂家名气确实不大,而且这种车床本来就是边缘产品用的少,也就技工学校能买一些回去做实训教具,工厂一般很少用,所以出货量少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尺寸的床子对爱好者来说比较合适,不大不小,正好家用,只要车床没毛病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床厂家名气确实不大,而且这种车床本来就是边缘产品用的少,也就技工学校能买一些回去做实训教具, ...

是的,我就是看这个车床功能比较全,应该有劲,至于精度各方面,等后期保养的时候再慢慢研究。

网友:
车丝不用换挂轮,太方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车床好像很少啊,闲鱼没看到过,网上也只能搜到以前一些厂家的介绍,基本没什么资料,是没生产几台吗? ...

谁说淘宝闲鱼没有的?我就有一台贴在上面,一模一样。

网友: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自用车床,220v3千瓦电机,原来的yd双速电机我换掉了,虽然自己有变频器,还是没忍住换了电机。

网友G:
yd电机涉及到接线三角△和Y接线转换,如果要上变频器最好是用真正380输出变频器,这样高低档开关切换没有关系,用了变频器可以一直打在高速档Y接线模式,调整变频器频率调速就可以了。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变频器输出过程中,切不要转换高低档开关,或转动变速档位,这对变频器,机床齿轮都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说淘宝闲鱼没有的?我就有一台贴在上面,一模一样。

终于遇到一个有同款车床的了,你闲鱼号多少,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yd电机涉及到接线三角△和Y接线转换,如果要上变频器最好是用真正380输出变频器,这样高低档开关切换没有关 ...

看了论坛朋友们的建议,我是准备电机不换,买输入220输出380的,变频器调速,车床自带的高低速开关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yd电机涉及到接线三角△和Y接线转换,如果要上变频器最好是用真正380输出变频器,这样高低档开关切换没有关 ...

你所说的变频器输出过程中指的是电机工作的时候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的4KW电机就改成220V的变频器控制了

我得车床就是四瓦千电机,换的2.2单相电机,现在上不了高转速。你的用变频器相比三相电有力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得车床就是四瓦千电机,换的2.2单相电机,现在上不了高转速。你的用变频器相比三相电有力量吗?

确定和三相电带的一样啊,就是4KW的电机变频器输出380V啊

网友I:
这么重,又5000元,如果我就选C0630。另外大家说的什么220转220和220转380应该是一回事,都是把单相220V交流换成三相输出,原来电机如果是Y形接法,改成变频后把六个头首尾相连成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重,又5000元,如果我就选C0630。另外大家说的什么220转220和220转380应该是一回事,都是把单相220V交 ...

变频器有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的,也有单相220输入,三相380输出的,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如果算上底座630重量比这小不到哪里去,每个人选择不同吧,我主要是看这个车床的功能性,成色也还可以,厂家既然配1.5kw的电机,刚性应该也可以,这款跟cjm320参数相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有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的,也有单相220输入,三相380输出的,这两种是不一样的,如果算上底座 ...

羡慕你,好好玩!

网友(2021-08-19):
我有这台机,用了一年多,现在有意转让,需要可以联系我,价格好商量,微信19381958

网友(2021-11-29):
改成伺服电机

网友(2024-02-08):
0630车床皮带盘是两槽的,装两台单项220v电机,550w十550w,550w十750w,750w十750w,两台旧电机也就三百元。一槽连一台电机,小功率是用一台(上一根皮带),大功率时用两台并联(上两条皮带),

网友:
380V电机用220V电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其中两相电上并联一个龙牌电容(具体网上有计算方法) 但会损失30%左右额定功率。  另一种是 有220V升压380的变频器 这种不损失动力还能调节转速。但一定主意变频器前级接电不能有漏电保护器  不然会跳闸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使用量不大负荷率不高可以接个电容改成单相运行。 或是改成三角型接法。用可单相输入的变频器驱动就可以。